疑问:lm3s 图形显示程序

楼主:
 GrCircleDraw(&sContext, 40, 105, 25);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ss16);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PWM2", -1, 40, 105, 0);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ss26b);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sDutyCycle_PWM0, -1, 90, 105, 0);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 -1, 120, 105, 0);

以上程序里的数字代表什么啊?是 坐标么?

网友:
GrCircleDraw 是画圆,需要知道圆点的坐标和半径,所以三个数表示 X,Y,R.
GrStringDrawCentered 是显示字符的位置以及是否背景也保留。
具体每个意思,可以看 StellarisWare 中的 DOC 文件夹下的 SW-GRL-UG
里边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