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3应用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一下。用AD633搭的一个乘法电路,实现两个郑玄信号的相乘。正弦信号相位相同。按说最后只会剩下直流分量与和频分量的合成曲线,但是用滤波器想过滤掉交变分量,只剩直流分量。可是滤波后得到的却是个0曲线。请各位给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可以检查一下供电和芯片模型是否正确。同时TI的MPY634也是类似功能的芯片,可以尝试使用MPY634能否正常输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主要想问下这样的乘法器是什么原理。内部是用了AD转换还是直接是模拟的。如果是模拟的理论上来看应该可以给它分开的吧。我开始用了个TFM-3来做AD633的混频相乘的工作,然后滤波,结果没成功。说周期太短二极管不能正常工作,呵呵。当用AD633的时候后边加上滤波,仅仅得到了很小的直流分量,一看就不对,就感觉是滤波器前边电容充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