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如何将C++写的一个图像处理算法如何移植到DSP上?

楼主:
各位大虾好!
小弟诚心求教:如何将C++写的一个图像处理算法如何移植到DSP上?
这个算法有源码,并有封装win的DLL
问题:
1. 是否可以将DLL直接直接移植到DSP上?
2. 如果不能,请问要如何移植? 小弟刚接触DSP,不懂这个步骤。。(或是不是把有关DLL部份内容修改掉,就可以拿到DSP用?)

刚接触这个课题,不知道怎么入手,烦请各位大虾指教下移植的步骤以及所需学习/掌握的知识。

谢谢!

网友A:
1.DLL是Windows系统下常用的机制,一般来说,不适合用于DSP,需要有DLL源码才方便移植到DSP;
2.如果有源码或者去掉DLL部分内容,在Windows上怎么做,直接搬到DSP就行,其实DSP和通用电脑CPU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无非就是指令不同,存储器大小不同等等,纯软件的程序直接搬过来基本都能用,但还是要注意看具体不同的手册,硬件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缓存,带的协处理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LL是Windows系统下常用的机制,一般来说,不适合用于DSP,需要有DLL源码才方便移植到DSP; 2.如果有源码或者去掉DLL部分内容,在Windows上怎么做,直接搬到DSP就行,其实DSP和通用电脑CPU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

感谢您的回复!那就是需要我把源码里的DLL拿掉,只取算法各函数接口,对吧?

再请问下:

(1)DPS的开发环境是CCS,那我是不是用CCS来组织这些程序文件,然后编译生成可在DSP上运行的obj文件?

(2)怎么用CCS组织,大概CCS开发可以分成哪几个模块?

(3)DSP对所要处理的图像数据有没有要求?

请回复,感谢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
如果用CCS开发DSP算法程序,就类似于用VC开发C++算法一样,并不需要具体关心VC的模块结构,同样,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CCS,优化自己的算法就行。

在TI平台,DSP上的算法基本都用YUV模式,很少有用RGB的,如果DSP上带有硬件处理器,那这些硬件处理器对图像格式可能会有自己的要求

网友:
真心遇到高手了,好希望集成吊顶的智能系统也有这么多人交流,真羡慕
www.315jcz.com集成灶
www.315dbw.com地板十大品牌
www.tmjcq.com集成墙面

网友:
我只知道dsp在定义局部变量数组的时候,不能太大,大数组最好用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