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811,有点地方不太明白

1. 在周工给的例程里面  systeminit.c 文件里面有如下的宏定义  不知道有何作用

//  定义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12000000UL;

2.  关于中断控制 有如下一段话(摘至周工的教程) 不是很明白
由于Stellaris系列ARM只实现了3个优先级位,因此实际有效的抢占式优先级位数只能设为0~3位。如果抢占式优先级位数为3,则子优先级都是0,实际上可嵌套的中断层数是8层;如果抢占式优先级位数为2,则子优先级为0~1级,实际可嵌套的层数为4层;依次类推,当抢占式优先级位数为0时,实际可嵌套的层数为1层,即不允许中断嵌套。

抢占式优先级跟子优先级是什么关系?

网友:
帮顶!楼主看的是什么教程?

网友:
在周工给的例程里面  systeminit.c 文件里面有如下的宏定义  不知道有何作用

//  定义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12000000UL;

这个是定义外部时钏是12MHZ的,这个数在以后的如定时器周期设置有用

至于,最第二个问题,我想关系是同级之间还有优先级叫子优先级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datasheet和cortex关于寄存器优先级分组的描述就明白了。

附上一篇资料,很好,供参考

另外建议EEWORLD把回复字节数放大,以后可以直接粘贴代码表格,直观些

关于cortex m3的中断优先级描述.do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立功的教程 给个链接你吧 有全部教程的内容

http://www.deyisupport.com/cfs-f ... 3084768B4F0B7A_.r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不错的资料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