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把一个26V的电压拉成TTL电平,使用什么芯片?

楼主:
信号的高电平是26V,低电平是0V,想用单片机检测信号的高低,所以得拉到5V,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驱动电流不是要求比较大的话,用电阻分压试试,或许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否需要考虑隔离?2、建议:使用光耦。

网友:
!!!回复刷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我把5V拉到3.3V的时候就是过个74LS04这种芯片,芯片供电接3.3V

这次是个27V的电平拉5V  有没有类似的芯片可以用呢(需要隔离,信号线这端还得保持27V)?  我用LM7805这种电源转换芯片行不行?

网友:
变压器,找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告诉我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变压器?

网友:
你的应用应该就是检测一个开关量,用电阻分压最简单,检测信号一般不需要多大电流,所以电阻可以适当大一些,保持mA级的电流即可满足要求。当然了,电阻分压理论上不如隔离方案安全,隔离的方案用光耦是最合适的了。至于说变压器,我没见过可以变直流电压的变压器!而且变压器是感性原件,信号切换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较高的电压,也容易对检测信号的设备产生危害!

网友: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