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遇到过进入某个函数后,连函数代码都改变了的

楼主:
有没有谁遇到过进入某个函数后,连函数代码都改变了的

网友:
详细描述描述啊!贴点代码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_CS_LOW();
   SD_CheckVoltage();

   ret = SD_ReadOCR(recbuf);    //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SD_ReadOCR(recbuf)的函数体如下:
INT8U SD_ReadOCR(INT8U *recbuf)
{

  INT8U param[4] = {0, 0, 0, 0}, resp[5] = {1, 1, 1, 1, 1};
  INT8U tmp = 0;

  tmp = SD_SendCmd(CMD58, param, CMD58_R, resp);
  if (tmp != SD_NO_ERR)
  {
       return tmp;

  }
  if (resp[0] != 0x80)
  {

   return SD_ERR_CMD_RESP;

  }

  for (tmp = 0; tmp < 4; tmp++)
  {

   recbuf[tmp] = resp[tmp + 1];
  }

  return SD_NO_ERR;

}

当我单步进入SD_ReadOCR(recbuf)函数体后,SD_ReadOCR(recbuf)代码所在的flash全变成FF了还一部分其它的程序flash也变成FF了,这里我想贴图的,不知道怎么贴。而没进入这个函数前,代码区的内存都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你程序跑飞了,检查下你的堆栈是否有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_CS_LOW(); SD_CheckVoltage(); ret = SD_ReadOCR(recbuf); //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SD_ReadOCR(recbuf)的函数体如下: INT8U SD_ReadOCR(INT8U *recbuf) { INT8U param[ ...
应该是代码跑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栈改到5K也都是这个样。
不过我把栈改到160时,通过IAR观察,进入这个函数时栈是没有用完的;而把栈改成5K后,进入这个函数后,栈是被100%使用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堆栈溢出。可能是全局变量溢出,但是我参看了全局变量也没到我RAM的一半(我RAM是16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跑飞了,当是关键这是什么原因跑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你解决了吗,折磨了好久
看到你像是找到了救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真是不好意思。最近在忙着画板,没能及时给你回复。

具体原因是堆栈或全局变量溢出。

不过,可能你单纯的把堆栈改大是没用的,但是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真是不好意思。最近在忙着画板,没能及时给你回复。 具体原因是堆栈或全局变量溢出。 不过,可能你单纯的把堆栈改大是没用的,但是你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单片机有16K的RAM 我设堆栈为2K,设为1K的时候堆栈没有溢出,所以堆栈溢出应该排除,接下来是全局变量溢出,全局变量溢出不应该提示堆栈溢出吧,好像应该提示变量太多,无法容纳。

你的问题当时是如何解决的,望指点呀~~~~~~~~

你是不是出于保密原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怕太多人看到的话,也可以给我发信件,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你这设置堆栈为2K不能排除掉堆栈溢出的。我之前也是你这样想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IAR的一个bug还是430的bug。这其实就是堆栈溢出。

在这里需要声明一点,这个没有声明保不保密的。你这说到不愿回答你问题,是你想太多了。是我们这些搞研发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而我最近在忙一个项目,没时间看我之前提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

在这个网站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非常感激那些热心的人,我有时间一定会像他们学习,为网站会员解答我所知道的问题的,以此来回报这个网站。

你需要查看,你所用的变量有没有特别大的,或者结构体中有指针的,这些用malloc分配指点的堆给它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嘿嘿,你这设置堆栈为2K不能排除掉堆栈溢出的。我之前也是你这样想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IAR的一个bug还是430的bug。这其实就是堆栈溢出。 在这里需要声明一点,这个没有声明保不保密的。你这说到不愿 ...

呵呵,那我就放心了,嗯,很能体会你的忙。不过你说的堆栈溢出,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堆栈设成1024的时候,反倒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反而是调大的时候出现,所以我觉得堆栈溢出是可以排除的,我变量有个地方设的很大,是全局变量数组,一个地方是:
__no_init char  UART0_RX_BUF[400];
__no_init char  UART0_Save_BUF[2][400];
一个地方是:
 UART3_RX_BUF[500];
不过都是全局变量,所以应该不影响栈。
而且改小之后,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又陷入了僵局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我就放心了,嗯,很能体会你的忙。不过你说的堆栈溢出,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堆栈设成1024的时候,反倒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反而是调大的时候出现,所以我觉得堆栈溢出是可以排除的,我变量有个 ...

希望各位路过的人,能够一起齐心合力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把代码贴上来看看

代码有60KB ……全贴上来不现实。另外会不会是仿真器的bug引起的,看看我发现一个帖子是有仿真器的bug引起的:http://hi.baidu.com/fpga_cpld/blog/item/17519c317a32e5ae5edf0ea9.html

“……

里面网友tsb0574 阿波给出了解释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
、确实是你的堆栈溢出了,在project->option->c/c++ Complier->system里面改大!!

、为假相,是你的仿真器或者目标板出问题。仿真器在读取寄存器的值的时候出现问题。读过来的数据错误!! 一般来说是第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很少出现,除非传递结构体之类的大参数。”

回头仔细再看我的状态栏提示:

Tue Oct 07 14:26:39 2008: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1024 bytes used out of 102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想想我的程序很小就那么几行,1024 byte怎么会不够用呢,况且我改成了2048byte仍然提示不够用!难道是真的如阿波所言这是一个假象?目标板有问题?不太可能吧?仿真器问题?我的仿真器可是最新dv6 jlink啊,不管怎么样试试看吧,首先怀疑st的芯片swd模式有问题和jlink有冲突,于是改为jtag模式…嗯,很好,问题消失了。换用st linkII,依然没有问题,不过,st的芯片不至于这么烂吧? 难道是jlinkswd模式有问题?更新jlink驱动为3.92a,再试,果然嗯,只能说问题消失。似乎可以下结论了:jlink之前的驱动3.90dswd模式下确实存在bug…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他这种说法,你应该换一款仿真器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