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调试一段程序,出现如下状况,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IAR调试一段程序,出现如下状况,请问是什么意思?

PS:我没设置断点

网友:
1. 请问你是编译出的错还是调试时出的错.从错误判断应该是调试时的错误,不是编译错误
2. Program exit reached 错误出现时一般检查下你的仿真器是否连接好.或者仿真器的版本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