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温度接收与发送

楼主:
也许你用得着

网友:
这两段代码是以430F14X为主控芯片,C1101无限温度传输,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哦

网友:
感谢分享,不知道楼主用没用过MLX90615温度传感器,小弟正缺此款传感器与430连接图和驱动代码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用过最简单的18B20!还没有尝试过其他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用的是nRF905的模块,89C52控制芯片,但是传感器是DHT11,我就问下如果采集到四个八位数据要发送的话在哪里改?
发送那段程序如下:

//----------------------------待发送数据打包-----------------
void TxPacket(void)
{
uchar i;
//Config905();
CSN=0;
SpiWrite(WTP);    // Write payload command
for (i=0;i<4;i++)
{
  SpiWrite(dispaly);  // 就这里,dispaly是待发送的内容么?

CSN=1;
delay(1);      // Spi disable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 (i=0;i<4;i++)   // Write 4 bytes address
{
  SpiWrite(TxAddress);
}
CSN=1;      // Spi disable
TRX_CE=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1);     // while (DR!=1);
TRX_CE=0;     // Set TRX_CE low
}

如果我采集到的温湿度为四个八位u8TH_data,u8TL_data,u8RH_data,u8RL_data,那怎么让这四个数据发送?

小弟是新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