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求帮助!!!

楼主:
求解释!!!

网友:
这个可能太多了
楼主用的是usb转串口么
换根串口线试试

或者 调低波特率

或者 楼主把P1.0拉低 那个框框选择了

串口线的问题比较多
毕竟现在串口线参差不齐

网友:
是用的USB。冷启动后程序总是下载不进。o(︶︿︶)o 唉!!!请哥帮忙啊。小弟初来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确定USB转串口线 行不行 换同学的试试 我以前是USB转串口线不行 后来卖了个好的 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装一遍驱动试试,或者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建议你按以下步骤尝试:
1:串口线2-3短接,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如果有数据那串口线是好的。
2:拔下单片机,上电,RXDTXD短接,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应该有数据,此步可确定max232部分正常
3:串口助手波特率调到最大,手触txd脚,助手上一般会有乱数据受到,此步确保收发线没有接反(有时是线的问题)。
4:单片机上电示波器检查晶振管脚有无波形,res电平,vcc电源电压,传统51?脚(不记得了)有分频信号输出,总之要保证单片机在转了。
还不行就没道理了。

网友:
昨天重新装了好几次驱动后总算是成功了一次。我系统是win7 64位。那驱动是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210,不知道怎么的。成功了一次又不行了。感谢大家对小弟的热心帮助。要不哪位哥帮我传个好点的驱动。

网友:
换USB转串口线吧,必须是其他桥片做的。

网友:
估计是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些。找个其他的电脑试试吧。

网友:
你用的是谁家的板子?以前同学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原因是板子上有个跳线帽没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