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烘烤时间,请高手补充

楼主:
关于烘烤时间

网友:
烘烤是做什么的?

网友:
SMD回流炉的贴片时间吧

网友:
不是的,这是和芯片潮湿敏感度MSL密切相关的一个时间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9037-1-1.html

C2000芯片的潮湿敏感度一般是3~4级

网友:
这个参数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
确定不同等级芯片,在不同温度下的建议烘烤时间长度。

网友:
为啥要烧烤呢?

网友:
如果是手工焊接一两片,那没有关系。

如果是工厂里面回流焊大批量焊接,那就有讲究了。

C2000芯片是MSL-3级的芯片,暴露在空气中168个小时后,焊接可能因为芯片中所含的水汽导致不可靠,虚焊假焊,焊接有气泡..........

其实烘烤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大批量生产时必须要严格考虑品控,对于复杂的板子,一个焊点出问题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的话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工艺准备是必须的。

网友:
哦,这回是真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