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FFT/IFFT的verilog程序

楼主:
我在学习使用FPGA实现FFT/IFFT,想用的是verilog语言,哪位有这方面的文章或者程序分享一下看看啊,谢谢!

网友:
有看到有AVR的  要现成的verilog的 估计很难啊

网友:
用ip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IP核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跨交流一下啊,我的QQ:303884236

网友:
FFT仿真

module myfft(fwd_inv_we,start,fwd_inv,clk,
rfd,dv,done,busy,edone,
xn_re,xn_im,xk_re,xk_im,
xn_index,xk_index
   );
input fwd_inv_we,start,fwd_inv,clk;
output rfd,dv,done,busy,edone;
input [15:0] xn_re,xn_im;
output [20:0] xk_re,xk_im;
output [3:0] xn_index,xk_index;

fft1 u1(fwd_inv_we(fwd_inv_we),start(start),fwd_inv(fwd_inv),clk(clk),
rfd(rfd),dv(dv),done(done),busy(busy),edone(edone),
xn_re(xn_re),xn_im(xn_im),xk_re(xk_re),xk_im(xk_im),
xn_index(xn_index),xk_index(xk_index)
);
//fwd_inv_we(fwd_inv_we),start(start),fwd_inv(fwd_inv),
endmodule
综合后说找不到FFT核的源文件,是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
你好   能否加个QQ 411244976   我最近在用FPGA实现FFT 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想找Verilog的FFT实现

网友:
fft要IP核吧

网友C:
您好你用过ip核实现过吗 求加好友qq9530513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用过ip核实现过吗 求加好友qq953051394

请问你现在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