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通信无法接受数据

楼主(2012-02-24):
MSP430串口通信无法接受数据
MSP430与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时,能看到MSP430的接受端不停的接受数据,可是无法将数据连接到PC上。而且主机发送数据并同时接受数据时,发送数据,能够看到调试精灵上显示发送数据次数,同样不能再PC上接受数据。程序编程正确,不知道怎么搞得?
数据
通信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判断程序编程正确?在别的地方验证过?能用示波器先看一下MCU的TX波形嘛?先确认是MCU的问题,还是PC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