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楼主:
嗨  大家好!最近刚刚接触PIC单片机,可是公司的老大叫我用PIC16F690做个AD转换,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显示的是三位数。可是我程序怎么找也找不到错误也,整了好几天了,下星期一就要交了。我这程序的结果时,数码管乱码了。恳求各位帮帮忙看下了是什么原因,真的很急。

网友:
AD接口是通过电位器来调节,参考电压就是单片机的电压。+5V。各位好心人帮我看看我那程序了

网友:
这么多人,怎么没一个人帮我看下问题也。各位,帮个忙看下是怎么问题

网友:
视觉问题,调整一下显示方式。
        PORTC=table[num1];//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PORTB=0x7f;//0111  1111
        delay(2);
PORTB=0xff;  //灭灯,避免第二位错误显示
.
.
.

网友:
pic单片机有时候要注意分体问题,还有你那个应该是数码管取码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