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虾帮帮忙

楼主:
大哥们,这部分电路不是很明白啊。特别是在P4.6脚接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啊,谁能解释下?

网友:
那不是分压电阻 采个电压接上去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STC某个型号的单片机吧?说一下型号我帮你看一下数据手册。这个时候接电阻分压的这个管脚的功能是第二复位管脚,不是P4.6了。具体为什么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