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8位的单片机够不够用

楼主:
我做的一个压力测试仪,要显示20000HPA,单位必须是HPA,而且输出速率不小于10KHZ。

网友:
你计算一下单片机最小指令周期是多大 要有一定的余量 另外你ad是外接还是内置 如果是内置要考虑精度问题  最后 要估算你的程序运行时间 测量一次的最小时间 你要有个上线  这些有一条不满足 8位机就不行

网友:
换一个角度,楼主可以先对产品的成本作评估。确定成本以后,在成本允许的条件下,尽量选择速度最好的芯片。

网友:
二楼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
10KHZ 一般的8位机 还是够用的  C80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