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

楼主(2012-02-25):
串口驱动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的,买了一块51单片机的学习板,可是安装不到电脑上,听说得用USB转串口驱动,我下载了好几个,可是安装后也有很多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USB2.0-Ser!一项,点击属性后提示“由于其配置信息(注册表中的)不完整或已损坏,Windows 无法启动这个硬件设备。 (代码 19)”求各路电脑高手指点迷津,是驱动与系统不兼容吗?最好能给个兼容的软件,以及正确的安装方法。谢谢
[
]
安装
电脑
windows
注册表
最好

网友A:
你买的开发板公司应当会提供你XP和win7两个版本的驱动的。。。。。把你之前安装的卸载了再从新安装一边把!。。。。到XP系统的机子里面是试一下,可以保证是不是开发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