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用麦克采集声音

楼主:
请问c6416的板子如何设置用麦克采集声音呢?其音频芯片为AIC23,板子自带的例程中有一个采用线性输入声音的程序 但没用麦克采声音的程序,希望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
急需知道啊,困扰好久了

网友:
好像用dsp出来音视频方面是比较有优势额,对于音质的处理好像很牛逼啊!!!!!楼主加油啊!!!!!记得到时候奉献哦!!!!!!

网友:
采集声音应该得用AD吧?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不过不管什么东西,把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处理肯定得用AD吧?声音的采样频率反正就那么几个,比如44.1KHz,采样深度根据实际情况觉得呗。
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