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ce中时钟设置中System Start_up Delay在哪个文件中有反映?

楼主:
Grace中时钟设置中System Start_up Delay在哪个文件中有反映?

在src目录的csl目录中的哪个文件中有反应?
是不是这个?:

void System_init(void)
{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with software delay */
    do
    {
        // Clear OSC fault flag
        IFG1 &= ~OFIFG;

        // 50us delay
        __delay_cycles(50);
    } while (IFG1 & OFIFG);

但是在设置中改变了以后在代码文件中没有变化呀

网友:
还没用CCS做过,帮你顶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在Grace自己生成的BCSplus_init中,不过记得改完了以后要编译,否则是不会修改之前的C文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Grace自己生成的BCSplus_init中,不过记得改完了以后要编译,否则是不会修改之前的C文件的。

懒得查了,那决定什么寄存器的内容改变呀?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热心回复

您知道么?影响那个寄存器?哪个寄存器设置和延时有关?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哪个寄存器和延时有关的,只是加了个__delay_cycles()罢了,你设置延时多少,就delay多久。具体的,你看BCSplus_init.c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哪个寄存器和延时有关的,只是加了个__delay_cycles()罢了,你设置延时多少,就delay多久。具体的,你看BCSplus_init.c就明白了

BCSplus_init.c文件中没发现__delay_cycles语句

倒是在System_init.c中发现了,但是延时周期数不随我在配置中的更改而更改,我问的就是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Grace自己生成的BCSplus_init中,不过记得改完了以后要编译,否则是不会修改之前的C文件的。

确实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