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下不进板子里?

楼主:
试了不下百来次了,就成功了四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估计这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但是我重装又重启,仍然没用。

我使用的是usb连接。请各位高手分享下经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在线等高手!!!

网友:
到底是什么芯片?也不说

网友:
STC 89C52RC

网友:
你应该是用USB转的串口吧?关于这个首先得保证USB到串口的转换器是好的。你可以把串口部分的TX和RX短起来,用串口调试工具发一组数据看看能否正常接收,如果可以,基本上说明串口转换器是好的。然后就是232转化芯片了。和参考电路对比一下,确保电路连接和电容的参数正确。再一个就是STC的ISP下载工具的使用了,STC的单片机要求下载程序的时候点了下载之后再冷启动单片机,也就是先断开电源,点了下载之后再打开电源,不能用复位代替!
自己检查一下,应该会有新发现!

网友:
1、我确保是冷启动
2、刚把串口部分的TX和RX短起来,用串口调试工具发一组数据能正常接收
3、我的是usb连接
我表示我已经毫无办法了。感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串口转usb芯片线材不好,找个有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
测试串口线要在232侧短接RXD和TXD,波特率取高一点,如果自发自收正常那么重点检查烧录配置,包括本振是否正确起振,如果晶体不是诸如11.0592MHz之类,注意烧录波特率不要选的太高,还有就是复位电路要适当。

网友:
USB转串口线的问题
降低波特率看看
虽然下载速度慢点  但是成功率会提高

网友:
把旧的驱动卸了,重新开机,再重装原版板子里的驱动, 或者换个本本上的USB接口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一个51开发板试试,或者换芯片试试,换电脑也可以,找出问题了

网友:
在我看来应该是USB下载线过长,你把线做到尽量短试试,因为我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线短了一半就都好了,成功率百分百的。

网友:
第一,复位电路有吗?第二,波特率选低一些,当然前提是串口要稳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