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xWorks 的DOSFS 在SD卡上的构建

楼主:
我在SD卡上构建dosfs文件系统是总是出错:

代码如下

#include "copyright_wrs.h"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blk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osFsLib.h"
#include "usrFdiskPartLib.h"
#include "private/dosFsLibP.h" /* for byte swapping macros */
#include "dpartCbio.h"
#include "cbioLib.h"
#include "semLib.h"

#include "fat.h"

#define FD_DEBUG
/*******************************************/
static SEM_ID McSem;BcSem;
static int sdDrvInstalled = 0;
/*******************************************/

LOCAL STATUS sdBlkRd (SD_DEV *pFdDev, int startBlk, int nBlks, char *pBuf);
LOCAL STATUS sdBlkWrt (SD_DEV *pFdDev, int startBlk, int nBlks, char *pBuf);
LOCAL STATUS sdIoctl (SD_DEV *pFdDev, int function, int arg);

LOCAL void   sdInit(void);

LOCAL STATUS sdFormat(SD_DEV *pFdDev,int ty);
/******************************************************************/
/******************************************************************/
int n = 0;

/******************* 487424 ********************/
int test(int m)
{
  FILE *fp;
  char *mm="fsasdfafuiyfhrlfjvifgyruigjfklghidfhgidfjghihydirgj";
  if(n==0)
  {
   sdDrv();
   printf("\nCreate FILE system 0 ``````````````````````````````\n");
   usrSdConfig(0, m*2048, 0, "/f");//创建文件系统

   dosFsShow ("/f", 1);

   n=1;
   fp = fopen("/f/b.txt","wb+");//创建文件
   if(fp==NULL)
     printf("can not Create file :b.txt\n");
   fread(mm,25,1,fp);//写入数据
   fclose(fp);
   }
   else
   {
    printf("\nCreate FILE system 1 ``````````````````````````````\n");
    usrSdConfig(1, m*2048, 102400, "/ff");//dosFsInit (20);487424
    dosFsShow ("/ff", 1);
   }
}
/******************************************************************/
/******************************************************************/
STATUS usrSdConfig(int drive,int nBlocks, int blkOffset,  char *fileName)
{
    BLK_DEV * pBlkDev;
    DOS_VOL_DESC * pVolDesc = NULL;
    char devName [16];

    if ((UINT)drive >= SD_MAX_DRIVES)
 {
     printErr ("drive is out of range (0-%d).\n", SD_MAX_DRIVES - 1);
     return (ERROR);
 }

    if ((pBlkDev = sdDevCreate (drive, nBlocks, blkOffset,fileName)) == NULL)
 {
            printErr ("sdDevCreate failed.\n");
            return (ERROR);
 }
    devSplit( fileName, devName);// Make DOS file system
    pVolDesc = dosFsDevInit(devName, pBlkDev, NULL);
    if (pVolDesc == NULL)
      {
    printErr ("Error during dosFsDevInit in usrSdConfig: %x\n", errno);
           return (ERROR);
      }
    if (dosFsVolFormat (devName, DOS_OPT_FAT16, NULL) != OK)//以FAT16格式创建文件系统
        return ERROR;
    //if (dosFsVolFormat (devName, DOS_OPT_VXLONGNAMES, NULL) != OK)
    //    return ERROR;
    //dosFsMkfs(devName,pBlkDev);
    return OK;
}
/**************************************************************************/
/**************************************************************************/
STATUS sdDrv(void)
{
    if (!sdDrvInstalled)
 {
         BcSem = semBCreate(SEM_Q_PRIORITY, SEM_EMPTY);
         McSem = semMCreate(SEM_Q_PRIORITY);//创建互斥信号量
         if( (BcSem==NULL)||(McSem==NULL) )
              return ERROR;
         sdInit ();
  sdDrvInstalled = TRUE;
 }
    return (OK);
}
/****************************************************************************/
/****************************************************************************/
BLK_DEV *sdDevCreate(int drive,int nBlocks,int blkOffset,char *driName)
{
    SD_DEV *pSdDev;
    BLK_DEV *pBlkDev;
    unsigned int Blocks;

    if (!sdDrvInstalled)
 return (NULL);

    if (nBlocks == 0)
 Blocks = 2048*4;
    else Blocks = nBlocks;

    if ((UINT)drive >= SD_MAX_DRIVES)
 return (NULL);

    if ((pSdDev = (SD_DEV *)calloc(sizeof (SD_DEV), 1)) == NULL)
 return (NULL);

    pBlkDev = &pSdDev->blkDev;

    pBlkDev->bd_nBlocks  = Blocks;        //设备的块数
    pBlkDev->bd_bytesPerBlk = SD_BLOCK_SIZE; //每块的字节数512
    pBlkDev->bd_blksPerTrack    = 487424; //0X3F; //每磁道(扇区)的块数//Blocks 4096-16 2048-32  63;
    pBlkDev->bd_nHeads         = 1;//0XFF;//1;             //磁头数  255
    pBlkDev->bd_removable = TRUE;          //FALSE;//是否可移动标志
    pBlkDev->bd_retry         = 2;             //出错重试次数
    pBlkDev->bd_mode  = O_RDWR;        //O_WRONLY|O_RDONLY|O_RDWR;设备初始模式
    pBlkDev->bd_readyChanged = TRUE;
    pBlkDev->bd_blkRd  = sdBlkRd;
    pBlkDev->bd_blkWrt  = sdBlkWrt;
    pBlkDev->bd_ioctl  = sdIoctl;
    pBlkDev->bd_reset  = NULL;          //sdReset;
    pBlkDev->bd_statusChk = NULL;          //sdStatusChk;

    pSdDev->drive  = drive;
    pSdDev->driName             = driName;
    pSdDev->blkOffset  = blkOffset;
    pSdDev->driveSize           = Blocks * SD_BLOCK_SIZE;
    return (&pSdDev->blkDev);
}
/***************************************************************************/
/****************************************************************************/
LOCAL STATUS sdBlkRd(SD_DEV *pSdDev,int startBlk,int nBlks,char *pBuf)
{
    int status  = ERROR;
#ifdef FD_DEBUG
    printf("read: startBlk = %d  nBlks = %d\n ",startBlk+pSdDev->blkOffset, nBlks);
#endif
    semTake(McSem,WAIT_FOREVER);//获得信号量
    status = SDReadSector(startBlk+pSdDev->blkOffset,pBuf,nBlks);//SD 卡连续读 n 快的数据
    semGive(McSem);
    return (OK);
}
/*******************************************************************************
/****************************************************************************/
LOCAL STATUS sdBlkWrt(SD_DEV *pSdDev,int startBlk,int nBlks,char *pBuf)
{
    int status  = ERROR;
#ifdef FD_DEBUG
    printf("write: startBlk = %d  nBlks = %d\n ",startBlk+pSdDev->blkOffset, nBlks);
#endif
    semTake(McSem,WAIT_FOREVER);
    status = SDWriteSector(startBlk+pSdDev->blkOffset,pBuf,nBlks);//SD 卡连续写 n 快的数据

    semGive(McSem);
    return (OK);
}
/*******************************************************************************
/****************************************************************************/
LOCAL STATUS sdIoctl(SD_DEV *pSdDev,int function,int arg)
{
    FAST int status = ERROR;
    switch (function)
      {
 case FIODISKFORMAT:
#ifdef FD_DEBUG
        printf("dosFsVolFormat DOS_OPT_FAT16\n ");
#endif
                dosFsDevInit(pSdDev->driName, &pSdDev->blkDev, NULL);
  if(sdFormat(pSdDev, DOS_OPT_FAT16) != OK)
           (void) errnoSet (S_ioLib_DEVICE_ERROR);
         status = OK;
         break;
 case FIODISKINIT:
#ifdef FD_DEBUG
        printf("dosFsDevInit DOS_OPT_FAT16\n ");
#endif
                if( dosFsDevInit(pSdDev->driName, &pSdDev->blkDev, NULL) == NULL )
                  {
              printf("Error during dosFsDevInit\n");
                     return (ERROR);
                  }
                sdFormat(pSdDev, DOS_OPT_FAT16);
         status = OK;
         break;

  default: printf("nothing\n ");
           (void) errnoSet (S_ioLib_UNKNOWN_REQUEST);
       }
    return (status);
}
/*******************************************************************************
/****************************************************************************/
LOCAL void sdInit (void)
{
    semTake(McSem,WAIT_FOREVER);
    SDWtReInit();
    semGive(McSem);
#ifdef FD_DEBUG
    printErr ("sdInit\n");
#endif /* FD_DEBUG */
}
/*******************************************************************************
/****************************************************************************/
LOCAL STATUS sdFormat(SD_DEV *pFdDev,int ty)
{
    semTake(McSem,WAIT_FOREVER);
    if(dosFsVolFormat (pFdDev->driName, ty, NULL) != OK)
         return ERROR;
    semGive(McSem);
#ifdef FD_DEBUG
        printErr ("fdFormat: ");
        printErr ("drive:    %d\n ", pFdDev->drive);
        printErr ("name:     %s\n ", pFdDev->driName);
        printErr ("size:     %d\n ", pFdDev->driveSize);
        printErr ("blkOffset:%d\n ", pFdDev->blkOffset);
#endif /* FD_DEBUG */
    return (OK);
}

出错的应该是在红色表示的地方

主函数 text  输入的参数只能小于等于 4 就能创建小于等于 4MB的系统空间 不然就没法创建,在创建了 4 MB空间后能创建 b.txt 文件 但是但执行fread函数写入字符串时有些不进去 但电脑里打开这个文件发现没把应该写进来的字符串写进来,我在 sdDevCreate 函数 红色区域尝试了多种参数设置还是不行,就只能创建 4MB 空间 能创建文件 而不能写文件的数据;我的SD卡是256MB的;还请高手指点指点,我把 dosfs 需要的库都添加了;当创建大于 4MB空间是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problem finding volume data ,trying to use the next block as boot block
ensure this device is formatted and partitions are properly handled
具体是说 0 扇区数据畸形啊什么的 就起始扇区格式不对;

网友:
同求答案。

同求答案。为什么格式化会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