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的铺铜问题

楼主:
根据我的理解,像双层板,两面铺的铜都是和GND同一网络,VCC没有和覆铜连接。这是什么情况呢?
那四层板的内两层怎么铺铜呢?我还是个新手,对于这个有些模糊

网友:
一般情况下,跟GND连接的覆铜是指:把板子上没有划线的区域都用铜片跟GND连接,好处之一就是:进一步减小地线的阻抗,减少电磁泄露问题,改善电磁兼容。不过,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做覆铜。

网友:
  对于VCC没有覆铜,我的理解是:VCC相对GND是“敏感性”走线,外界的电磁辐射很有可能导致VCC走线上的电压波动,在双层板中:1、VCC覆铜,很可能会让其他走线走得相当不爽,空间上是不大允许的。2、上下两层(bottom layer,top layer)因为直接与空间接触,受到的电磁辐射要比四层板中中间的两层大得多,所以在bottom layer,top layer上给VCC做覆铜,虽说降低了阻抗,但代价却很有可能是:更大的电压波动范围(收到电磁干扰),所以很少有给VCC做覆铜的。
  关于覆铜····首先我个人感觉是:一定要到网上、书里做好充足的了解~~哈哈
  对于不同的GND线,如:DGND(数字地),AGND(模拟地),PWRGND(电源地),强电压地,它们的布线要求有很大的差别。就我了解的说:一般做大面积覆铜都是DGND,因为数字器件对电源噪声适应能力相对模拟器件要强,所以也是为了方便走线,数字地是最广泛的被覆铜的。而对于AGND,因为它们连接的是对电源极为敏感的模拟器件,所以AGND线上0.1v的电压抖动,都很有可能让你辛辛苦苦做出的板子被老板呵斥着去重新改,所以一些情况下,AGND更可能用一条走线跟接地点相连,而不是用一大片覆铜。
  对于高电压地,比如从220v市电整流出来的几十v的电,因为高电压对应的爬电距离要更大,所以覆铜的话,弄不好就可能导致电极打火。

以上就是我这个新手的一些感触,大家多多交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