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二极管作用?

楼主:
请问大虾

这里有几个二极管作用看不懂

网友:
D6用在电源部分,一般没什么技巧的。应该是防止VM反接吧。

D1的用途和我数字电源电路中的第三页、MOSFET驱动部分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电路用的反型三极管。
此电路称作“不对称互补放大器”,最早出现在日本的M11机芯的彩电中作音频功放的末级推挽输出

网友:
D2是限制幅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关键这个D1呢 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称互补放大器?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
它这个电路,在MOS管的G极加了个电容,是错误的。本来MOS管的G极本身的电容已经让人发愁了,电路中又加一个。只是在低频、或者直流情况下,画蛇添足也无所谓。

在Q2导通时,提供向输出的一个通路,在Q2截止时,不影响Q15的导通--------------D2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错的 因为并不用在高频  这个电容可有效防止干扰 因为MOS管的结电容(这个电路是H桥的一部分) Q2导通时 不用D2也可以向输出提供回路吧
Q2截止时,好像的确是有用 真厉害 谢谢大哥

网友:
我看

D6限流
D2稳压
D1保护Q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