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毕业设计是基于Zigbee的无线组网技术的研究,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
本人毕业设计是基于Zigbee的无线组网技术的研究,老师给我两块cc2430,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老师给我的两的两块板子年代有点远了,没有相应资料,我自己拍了照片,想问问各位大神有人认识吗?或者有有关的资料能发我一份吗?
2、大家还有什么好点的板子推荐吗?只要能实现无线组网的基本功能就可以了,不用像淘宝上有的上千的液晶红外什么都带的。
3、大家对刚学zigbee的新手有什么建议吗?怎么入门之类的,本人之前接触过单片机和c,使用的是MSP430
在这里先谢谢回复的各位了。

网友:
ez430
cc430
两块就组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一块做协调器一块做终端可不可以啊?我也觉得至少三块
上面给出的是型号吗?

网友:
我的毕设题目也是这个…我们老师说研究时候要研究多点,但是具体的只做点对点的相互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这么做的话买了板子就是软件的任务了,我们老师说如果可以要再看看和msp430的传感器采样链接

网友:
咱俩的毕业设计好像是一样的,以后多联系!电话13734810716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留电话的比较少见啊,一般都留QQ吧

网友:
好的QQ:690501191拉普兰达

网友:
留电话的比较少见啊,一般都留QQ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终端,然后终端发送给协调器,最后协调器将数据通过串口再发送给另外一块单片机,显示出来

网友:
CC2430的一点资料

CC2430是Chipcon公司推出的用来实现嵌入式ZigBee应用的片上系统,在单个芯片上整合了ZigBee射频(RF)前端CC2420、内存和微控制器,是一款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的射频芯片。它使用1个8位8O51MCU,具有32/64/128 KB可编程闪存、8 KB的RAM,ADC,定时器(Timer),AES-128协同处理器、看门狗定时器、32 kHz晶振的休眠模式定时器、上电复位电路、掉电检测电路以及21个可编程I/O引脚,P0,P1口是完全的8位口,P2口只有5个可使用的位,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设置可以将这些引脚配置成通用的I/O端口或者是ADC、Timer、SPI、UART器件的外设I/O端口。CC2430芯片采用0.18 m CMOS工艺生产;在接收和发射模式下,电流损耗分别低于27mA或25mA CC2430的休眠模式及快速切换主动模式的特性。特别适合那些要求电池寿命非常长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终端,然后终端发送给协调器,最后协调器将数据通过串口再发送给另外一 ...

是Zigbee采集数据通过协议栈分析发送给EtherCAT网关显示出来

网友:
组网后,上位机要求有拓扑图,应该怎么做,有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