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9B96开发板死锁问题解决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TI的开发板,发现TI芯片确实算是比较容易锁死的。我边上有人锁死过,网上也有一大票人锁死过,很幸运的是,今天我也荣幸的锁了一回,我是在调SDRAM时,因为直接load网上下载的代码,导致了芯片锁死,于是就开始了漫漫的寻找答案路。

芯片锁死的原因,根据网上的资料,我觉得大致有以下几种:

JTAG口复用为GPIO口;

使用锁相环倍频时,软件设置的晶振与板子上实际的频率不一致;

download时,就按了reset键,导致片内数据错乱;

直接操作寄存器,修改了download算法。

大部分人都是犯了上面两种错误导致了芯片锁死,很多就会问了,我知道了原因那我应该怎么对症下药呢?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方法。

据说在lm3s811以前是解不了锁的(包括811),因为我用的是lm3s9b96,所以解锁是必须的了。下图就是用来解锁的软件LM Flash Programmer

这是我们下载程序的软件,TI就是这么神奇,让上锁和解锁在一个软件上完成,这难道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呵呵!开个玩笑,大家选到Other Utilities,出现如下图:

我们可以不同管上面,只需要看到Debug Port Unlock部分,这三个选项就是以上的一些情况解决方案,大家可以三个都试一试,点击Unlock,会出现一些提示,根据提示会出现让你长按reset键,然后有提示松开reset键,然后断电重新开机,基本上就这些。

    我遇到的编译器设置时钟与板载晶振时间频率不匹配问题,我用第二个搞定的。具体就不演示截图。大家可以试试,我的好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TI的开发板,发现TI芯片确实算是比较容易锁死的。我边上有人锁死过,网上也有一大票人锁死过,很幸运的是,今天我也荣幸的锁了一回,我是在调SDRAM时,因为直接load网上下载的代码,导致了芯片锁死,于是就开始了漫漫的寻找答案路。

网友:
9b96也给玩死锁了,真是佩服

网友:
呵呵 很详细的方法  对其他网友相当有用

网友:
关于解锁,我补充一下,搂主的方法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有时也要测试好几次才有效.
我建议大家在解锁的时候,选择如下图所示的,推荐SWD解锁,有时碰到JTAG解锁不成功. 然后再针对不同的系列选择不同的选项,LM3S9B96 就选择tempest系列,然后按复位,释放复位,重新插拔USB口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用615的时候不小心锁死了一次,ti库房说没货了,电子市场又买不到。

1000以下的芯片锁死就救不回来。811的时候最好还是jtagWait(void);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让上锁和解锁在一个软件上完成。
上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