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CN 开发板自带的例程LED在6.304下编译有5个问题?求助

楼主:
LPCXpresso-CN 开发板自带的例程LED在6.304下编译有5个问题?求助

http://www.iartools.com/ProductShow.asp?ClassId=4&Id=351&s0=5&s1=11上面下载的测试程序,不知怎么编译通过,一直有5个错误

求高手怎么回事,第一次用iar不懂

求高手怎么回事,第一次用iar不懂

网友:
你把core_cm0.c 和 core_cm0.h删掉~~你可以试下
其实是把例程自带的CMSI Support删掉。用IAR自带的CMSIS。

你可以看到core_cm0.c里面有定义如下之类的
/**
* @brief  Return the Process Stack Pointer
*
* @param  none
* @return uint32_t ProcessStackPointer
*
* Return the actual process stack pointer
*/
__ASM uint32_t __get_PSP(void)
{
  mrs r0, psp
  bx lr
}

和IAR自带的冲突,要用IAR自带的support。

我没有装IAR,所以没办法给你test,但是错误的原因应该就是这里了,你可以排查一下。

PS:为什么不用LPCXpresso,免费的,虽然有很多不足。

网友:
有问题最好把工程发上了,容易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