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stm8s105的怪异问题

楼主:
程序下载后,设备可正常运行,但有时设备受到一定冲击(如掉到地上或大一些的脉冲干扰)后,设备就无法正常工作了(设备可正常启动,就是部分功能不好用了)!最怪异的是,什么都不动,就是重新下一遍程序,设备马上恢复正常!!!求教各位看官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冲击照成了程序区混乱?有木有解决办法?

网友:
顶一下!!!大家给点力!!!

网友:
我再顶!求解,给点思路也好啊

网友:
查下电源稳定不

网友:
你不是重新下载了代码,就恢复正常了吗???
这样碰撞会造成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到里面,影响其他的电路模块的正常的工作。
如果你重新下载不方便的话,就去下芯片,放已经下载好的芯片替换,重启设备。。。。。。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受震荡的时候电源质量变差,导致程序存储器flash数据存储器eeprom被改写。

网友:
电源问题+1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很大,
我再提个小概念的可能,片子的抗干扰比较差

网友:
不稳定,抗干扰差。电路是买回来的板,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STM8S103  我碰到过 flash 被干扰改写的(我还专门测试  读f程序出来,确实被改写了)   是电机  当时电机没有加任何措施的,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电机上处理下就没有了。  大部分还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