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
请问谁有用51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用串口发送大于255以上并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数据的程序,现在我做这相关的东西,这串口要发送大于255的数据是一个问题,自己搜索的一些资料,都不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感觉你可以这样做啊!比如你自己定义高八位,底八位分开发,发了以后再展开不就好了嘛?

网友:
赫赫,我懂这个原理,只是软件写出来没有实现,所以才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我们大家讨论下。。。

网友:
能不能先看看这个代码,那个关于串口的代码写的太烂了,贴出了怕大家鄙视的厉害。这个是AD的程序,也有问题,但是好歹比较靠谱。我想用TLC2543采集信号,再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结果吧,数码管显示的及其不稳定,我本来以为是延时时间太长,现在把延时时间调整到最小,可是依然还是不稳定,而且,当通道0输入0时候,本来数码管该显示0000,但是就一直跳到。大家能帮忙看看这代码的问题吗?不胜感激啊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_CLOCK=P3^3;
sbit AD_IN=P3^7;
sbit AD_OUT=P3^5;
sbit AD_CS=P3^6;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static const uchar ad_channel_select[]=
{0x08,0x18,0x28,0x38,0x48,0x58,0x68,0x78,0x88,
0x98,0xa8
};
uint ad2543(uchar chunnel_select)
{ uint din,j;
  uchar dout,i;
  din=0;
  dout=ad_channel_select[chunnel_select];
  for(j=0;j<100;j++);         //延时大于1uS.
  AD_CLOCK=0;
  AD_CS=0;
  for(i=0;i<12;i++)
  {
          if(dout&0x80)        AD_IN=1;
           else                 AD_IN=0;
           AD_CLOCK=1;
           dout<<=1;
           din<<=1;
           if(AD_OUT==1) din|=0x0001;
           AD_CLOCK=0;
  }
  AD_CS=1;
  for(j=0;j<100;j++);         //延时大于1uS.
  return(din);
}
void Delay_ms(uint ms)
{
  for(;ms--;);
}
void display(uint num)
{
  P1=table[num/1000];
        P0=0x08;
   Delay_ms(1);
    P1=table[(num%1000)/100];
        P0=0x04;
   Delay_ms(1);
   P1=table[((num%1000)%100)/10];
        P0=0x02;
   Delay_ms(1);
   P1=table[((num%1000)%100)%10];
        P0=0x01;
   Delay_ms(1);

}
void main(void)
{
uint ad;
while (1)
      {
   ad=ad2543(0);
              // ad=ad>>4;
                 ad=ad*1.2207;
           display(ad);

      }
}

网友:
这么长的代码啊,你还是把串口的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