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看门狗程序中reboot()功能实现不了

楼主:
程序中的一块要实现软件看门狗功能,中间到reboot(0x00)并不能实现目标机重启,求高手指点~~~

/*includes*/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log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Lib.h"

#include "ioLib.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fioLib.h"

#include "ftpLib.h"

#include "io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symLib.h"

#include "symbol.h"

#include "unldLib.h"

 #include "moduleLib.h"

#include "rebootLib.h"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dogschdule();

void taskdog();

/*defines(these two better in header file)*/

#define MSEL 20/*20ms watch dog timer*/

int taskdogid;

long int wdcount=1;

void RedunSimDogCreate()

{

     if((taskdogid=taskSpawn("tdog",100,0,5000,(FUNCPTR)taskdog,0,0,0,0,0,0,0,0,0,0))==ERROR)

     {

          perror("taskSpawn");

          printf("taskSpawn dog failed\n");

      }

/*timer*/

    sysClkDisable();

    sysClkRateSet(1000);/*1ms/tick*/

   if(sysClkConnect((FUNCPTR)dogschdule,0)==OK)

   {

       printf("\nwatch dog timer starting\n");

       sysClkEnable();

    }

}

void dogschdule()

{

    if(wdcount/(MSEL*1000)==1&&wdcount%(MSEL*1000)==0)/*20ms watchdog timer*/

     {

          taskResume(taskdogid);

          printf("task resume is oktask resume is oktask resume is oktask resume is oktask resume is ok\n");

          printf("wdcount++:%d\n",wdcount);

      }

     wdcount++; //logMsg("\r times=%f",wdcount,0,0,0,0,0);

     }

void taskdog()

    while(1)

    {

       taskSuspend(taskdogid);

       printf("system reboot\n");

       reboot(0x00);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可以体现延迟所以设定为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