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调试求助--急,多谢帮忙

楼主:
at91sam9261的板子,在调试SPI,但是老是不对,感觉根本没读书据,内核中我已经添加了spi1,添加的方法如下:
在   linux-2.6.24/arch/arm/mach-at91下面的board-sam9261ek.c 中的ek_spi_devices[]中添加如下代码
 {       /* add a spi1 device */
                .modalias       ="spidev",
                .bus_num        =1,
                .chip_select    =0,
                .max_speed_hz   =15 * 1000 * 1000,
        },
 {       /* add a spi1 device */
                .modalias       ="spidev",
                .bus_num        =1,
                .chip_select    =1,
                .max_speed_hz   =15 * 1000 * 1000,
        },
在cat /dev/spi1的时候,时钟上有反应
上面添加代码有没有对阿,请指教(内核里面已经添加spi支持)
但是在我测试的时候不对,首先用了内核里面的spidev_test.c输出结果全部是0,然后我根据网上的资料写了一个测试程序,但是还是输出不对,都是0,我的输出显示如下:
open spi port=1
spi mode: 1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rom__main_buf:
AA      BB      CC      DD
send_buf_test
AA      BB      CC      DD
addr_frommain
AA      BB      CC      DD
tx_write2read
AA      BB      CC      DD
read_[0].tx_buf:
AA      BB      CC      DD
read_xfer[1].rx_buf:
00      00      00      00
buf_return2main:
00      00      00      00
MAIN_data;
00      00      00      00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getop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spi/spide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XNUM_SPI 3
static int fd_spi[MAXNUM_SPI] = {-1, -1};
static uint8_t mode=SPI_MODE_1;
static uint8_t bits = 8;
static uint32_t speed = 500000;

#define ARRAY_SIZE(a) (sizeof(a) / sizeof((a)[0]))
#define  SIZE_APPSPI_RCVBUF     1024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fer[1];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xfer[2];

struct appspi_rcvst
{
    char buf[SIZE_APPSPI_RCVBUF];
    int len;
    int head;
};

static struct appspi_rcvst appspi_rcvbuf[MAXNUM_SPI];

int appspi_open(unsigned int port)
{
    int fd;
    char dev[32];
    int ret;
    if(-1 != fd_spi[port])
        close(fd_spi[port]);

    if(port==0) sprintf(dev, "/dev/spi0");
    else if(port==1) sprintf(dev, "/dev/spi1");
    fd = open(dev, O_RDWR);
    if(fd<0)
    {
        printf("can't open spi device");
        return 1;
    }
  printf("open spi port=%d\n",port);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ODE,&mode);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spi mode");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ODE,&mode);
    if (ret == -1)
       printf("can't get spi mode");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bits per word");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rintf("can't get bits per word");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max speed hz");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rintf("can't get max speed hz");

    printf("spi mode: %d\n", mode);
    printf("bits per word: %d\n", bits);
    printf("max speed: %d Hz (%d KHz)\n", speed, speed/1000);
    fd_spi[port]=fd;
    appspi_rcvbuf[port].len=0;
    return 0;
}

void appspi_close(unsigned int port)
{
    if((port >= MAXNUM_SPI) || (-1 == fd_spi[port]))
        return;

    close(fd_spi[port]);  //这样关闭是什么意思。关闭设备不应该是close(fd);其中fd是打开时的返回值;??

    fd_spi[port] = -1;
}

int appspi_send(unsigned int port, U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
    int i;
    int ret;
    int fd;

//add by Gan
// 20120227
    UCHAR *buftest;
//add end
    if(port >= MAXNUM_SPI)
        return -1;
    fd = fd_spi[port];
    if(fd < 0)
    {
        appspi_open(port);
        fd = fd_spi[port];
        if(fd<0)
            return -1;
    }

  //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fer[1];

    memset(tfer, 0, sizeof(tfer));

 //   tfer[0].tx_buf = (__u64)(int) buf;
    tfer[0].len = len;
//add by Gan
//20120227
      tfer[0].tx_buf = (__u64)buf;
buftest=tfer[0].tx_buf;

//add end

printf("from__main_buf:\n");
    for(i=0;i<4;i++)
printf("%.2X\t",*buf++);
printf("\n");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1), tfer);
    if (ret < 0)
    {
    printf("Error: SPI_IOC_MESSAGEn");
        return -1;
    }
printf("send_buf_test\n");
for(i=0;i<4;i++)
printf("%.2X\t",*buftest++);
printf("\n");

    return ret;
}
//int appspi_recv(unsigned int port,UCHAR addr, U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reverse by Gan
//20120027
int appspi_recv(unsigned int port,UCHAR *addr, U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reverse end
{
     int i;
    int ret;
    int fd;
    UCHAR tx[4];
    UCHAR *bp;
    UCHAR *addr_save=addr;
UCHAR *tx_test;
    if(port>= MAXNUM_SPI)
        return -1;
    fd = fd_spi[port];
    if(fd < 0)
    {
        appspi_open(port);
        fd = fd_spi[port];
        if(fd<0)
            return -1;
    }
  //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xfer[2];
    memset(xfer, 0, sizeof(xfer));
//    tx[0]=addr;
 //   xfer[0].tx_buf =(__u64)(int)tx;
//reverse by Gan
//20120027
for(i=0;i<4;i++)
tx=*addr++;
addr=addr_save;

printf("addr_frommain\n");
for(i=0;i<4;i++)
        printf("%.2X\t",*addr++);
printf("\n");

printf("tx_write2read\n");
for(i=0;i<4;i++)
        printf("%.2X\t",tx);
printf("\n");
xfer[0].cs_change=1;
xfer[0].tx_buf =(__u64)tx;
xfer[1].rx_buf =(__u64)buf;
tx_test=xfer[0].tx_buf;
//reverse end

    xfer[0].len = 1;

   // xfer[1].rx_buf =(__u64)(int) buf;
    xfer[1].len =len;
//add by Gan
//20120227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2), xfer);
        printf("read_[0].tx_buf:\n");
        for(i=0;i<4;i++)
        printf("%.2X\t",*tx_test++);
printf("\n");

    bp=xfer[1].rx_buf;
       printf("read_xfer[1].rx_buf:\n");
        for(i=0;i<4;i++)
        printf("%.2X\t",*bp++);
printf("\n");

printf("buf_return2main:\n");
        for(i=0;i<4;i++)
        printf("%.2X\t",*buf++);
printf("\n");
    if (ret < 0)
    {
        printf("Error: SPI_IOC_MESSAGEn");
        return -1;
    }
    return ret;
}

void main()
{ int i;
UCHAR buf[4]={0xaa,0xbb,0xcc,0xdd};
UCHAR rec[4]={};
unsigned int len= ARRAY_SIZE(buf);
appspi_open(1);

appspi_send(1,buf,len);

appspi_recv(1,buf,rec,len);

        printf("MAIN_data;\n");
for(i=0;i<4;i++)
printf("%.2X\t",rec);
printf("\n");
appspi_clos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