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C写程序,如何限制中间变量的存储空间!

楼主:
我有个程序,0x200~0x219我用来存储26个数据,但是在调用一个子程,定义了中间变量m并赋值后,好死不死的m的存储空间正好是0x204 ,0x205,如何限制程序中局部变量的存储地址呢?

网友:
定个数据指针不行吗?

网友:
除了楼上的办法,
可以在将26个数据的变量的地址固定在你想要的位置,在分配局部变量的地址的时候就不会分配到这个地址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子程序的中间变量不至于是全局变量吧?一般子程序的局部变量是定义在寄存器的,Rx之类的位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需要,所以定义的是全局变量,有时会和存在0x200~0x219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IDE是CCS还是IAR?采用以下方式,定义中间变量。
如果是IAR的话
__no_init char alpha @ 0x0200; /* Place ‘alpha' at address 0x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