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多个pll——高手请进

楼主:
cyclone iv FPGA有4个pll:pll0,pll1,pll2,pll3。  每个pll有4个输入:clk0,clk1,clk2,clk3

1.   如果你在quartus ii中只设计了一个pll,那么下载后这个锁相环会给哪一个?

2.

开发板上,如果pll0连接了两个输入时钟,clk0接50M晶振,clk1接20M晶振;

quartus ii中,设计了两个pll:pllx,plly。一个输入时钟为50M,另一个为20M,那下载后,pllx和plly给了pll0~4中的哪两个。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只能下给pll0,或者这样设计根本不对。

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我刚学到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pll建立的时候有选择输入时钟的选项框

至于用哪个pll根据最后综合的情况最优选择

网友:
我觉得ls解答正确,应该是综合过程决定的。
有可能和clk引脚位置有关。
你可以看看handbook中关于时钟的部分,可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