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如何控制输出恒压

楼主:
BUCK输出电压理论波形是方波,怎样才能使输出电压恒定呢,加大电容可行不?

网友:
用闭环控制就好了

网友:
“BUCK输出电压理论波形是方波”是错误的。

它的输出电容在很小时电压就可以很平直

网友:
在开关管出的波形是方波没有错,经过电感和输出电容组成的滤波器,输出就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