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mtoc.exe

楼主:
为什么我的pnmtoc.exe 打开一闪就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使用的是 Win7 系统。
对这些 DOS Terminal 程序,有时候需要在 CMD 进入到相关文件夹后,再敲命令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是一个图片转码的程序,用它的时候只要敲命令调用它就ok了!如果你只单击运行它它当然“一闪而过”啦!

网友:
是啊,楼主应该在运行里面输入CMD,然后在DOS环境下使用这个pnmtoc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这些天在你们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