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aunchpad 音乐 《欢乐颂》

楼主:
如图,TI Launchpad  驱动蜂鸣器(喇叭)演奏音乐 《欢乐颂》;代码见附件。

运行主频为 1MHz  ; 所用芯片为g2553,当然其他芯片也可以,仅需修改芯片型号即可,P1.0端口接蜂鸣器。

精准延时运用:

#define CPU_F ((double)1019000)     //1 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MCLK = SMCLK = CALxxx_1MHZ = 1MHz

延时100毫秒
    delay_ms(100);

延时100微妙
    delay_us(100);

每个音符对应固定的频率,而频率则由上述延时实现。

源文件   欢乐颂.rar (846 Bytes, 下载次数: 633)

网友:
这个我要顶起来,很有意思的制作

网友:
要是楼主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延时的使用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精准延时

#define CPU_F ((double)1019000)     //1 MHz
尽管msp430可以通过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来设置主频为1MHz,但仍存在少许误差,本例中为101900;

延时是通过 周期指令实现的,当然是别人的发明

网友:
蜂鸣器
没意思
单频率吧

网友:
蛮不错的  从基础做起

网友:
不错,楼主明明接地喇叭怎么说蜂鸣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喇叭跟蜂鸣器一样吧,只是喇叭发出的声音更饱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样,喇叭是8欧的,蜂鸣是靠电压,声音应没太大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蜂鸣器分有源与无源。无源与喇叭原理一样。有源需要一个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double的用法不是很符合场景。 用后缀L来表示长整型比较好。

网友:
正需要这个呢~

可以做一个表啊,用定时器做~

网友B:
楼主可真是费了不少功夫下,每个音节都编了个FOR函数,设定延长时间。

但我想请问下能否用数组存储音乐信息呢??好像以前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实例是数组的,比如我现在手头就有//《祝你平安》对应的编码
const unsigned char SONG[]=
{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
    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0x30,0x20,
    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0,0x20,
    0x20,0x20,0x20,0x1c,0x20,0x20,0x80,0x2b,0x20,
    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
    0x80,0x26,0x20,0x30,0x20,0x30,0x20,0x39,0x10,
    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
    0x20,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6,0x10,
    0x26,0x80,0x26,0x20,0x2b,0x10,0x2b,0x10,0x2b,
    0x20,0x30,0x10,0x39,0x10,0x26,0x10,0x2b,0x10,
    0x2b,0x20,0x2b,0x40,0x40,0x20,0x20,0x10,0x20,
    0x10,0x2b,0x10,0x26,0x30,0x30,0x80,0x18,0x20,
...
    0x00
};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起来?能否纸指点下?谢谢

网友:
哈哈,《欢乐颂》只有1、2、3、4、5五个音,编程中的数据就可以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真是费了不少功夫下,每个音节都编了个FOR函数,设定延长时间。 但我想请问下能否用数组存储音乐信息呢??好像以前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实例是数组的,比如我现在手头就有//《祝你平安》对应的编码 const u ...

在不考虑修饰音时,如果使用(数组=音高+时长)这样编码,音乐文件的体积可以很小

网友:
学习下,看看能不能移植到我的 EZ430 Chronos  上去

网友:
太有意思了哈哈哈

网友:
能解释一下延时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