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 PWM中同步更新的问题

楼主:
在学习PWM模块过程中 对同步更新 异步更新  立即更新 这几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希望有大神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块也是我之前不太明白的地方。现在也还是不太明白。
我的理解是:PWM 模块产生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 PWM 信号 其实是各种计数器值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有好几个计数器。
而且 M3 中的 PWM 有 3 个 PWM Generator,要协同产生波形,就要在必要的时刻同时来跟新计数器的装载值。
同步更新:就是相关计数器的值按照约定时间(具体这块我也没细看,可以研究一下),在同一时刻更新到指定值,然后开始计数。
异步更新:相关计数器按照各自的计数情况来更新,可能是要到各计数器计数完成后的下一个周期。
立即更新:应该是不仅是同步的,而且还是 Right Now,马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那么一点点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
求资料

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