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问题

楼主:
void dsrese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他的延时只有100多US手册上不是说700多吗
  ds=1;
  i=4;
  while(i>0)i--;
}
这个延时到底是多少啊我看到书上这样延时也可以啊?求解

网友:
这个嘛,还是凭经验,当然这个延时的实际长短也与晶振频率有关。一般说来,数据手册应该是正确的是,但他是保证在那个情况下可用,有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参数也是可以的。另外,现在的芯片制作工艺提高了,一些延时有的时候也相应的减小了,因此延时短一些有时候也可以用的。所以这个延时具体是多少还得自己试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