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求救

楼主:
LPC2103移植UCOSII-报错: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 (referred from first.o).,fir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Start (referred from first.o).它的意思 是没有定义OSInit(),OSStart(); 难道 要我用文件包含 把OS_CORE.C这个文件也加进来?我看别人的例子都 没用这个#include "OS_CORE.C" 这个指令吖,这是什么原因呢,求解答

网友:
没有定义,一定是没有包含,或者没有声明,仔细找找。。。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你在OS_CORE.c 中是否加入了includes.h文件 ?
在includes.h文件中是否加入了
#include    "..\uCosii\os_cpu.h"
#include    "os_cfg.h"
#include    "..\uCosii\ucos_ii.h"

如果做到了 就有点费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