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就是这样理解的:P------I-------D (之一)

楼主:
咱们先从电路上说。

一般的模拟开关电源的反馈控制,都是由一个如红框所示的反馈网络组成:

现在看一个简单的电路:

Vin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经分压电阻接入,Vo是本电路的输出,以控制PWM的脉冲宽度。

对于这个电路,大家可以很容易地写出它的传输函数:

G(s) = Rf / Ri

它对电源的电压采样放大后不产生相移,与输出电压成比例(Rf / Ri)。所以,在PID控制上,称它为“P”控制(proportion

如果开关电源使用的储能器件(电容、电感)及负载等所产生的相移不大时,使用比例控制也可以使输出达到稳定。

在数字电源以P”控制的实现中,仅需要对输出电压作AD转换,根据ADC的值与设定值作比较,用其之差来调整PWM的占空比即可。

比例控制,是PID控制中的主要部分。一般,P的系数都大于其它系数。

网友:
欢迎熟悉PID的朋友参与讨论

网友:
hen很不错 支持支持啊 学习到了

网友:
PID即比例,积分,微分。以前略有接触。以前是在烘烤系统中用过。那个滞后非常严重。

用在电源上面这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次要好好听老兄讲一讲。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有才,能把看似高难的东东,平民化

我顶

网友:
前几天写数字PID函数的时候看到一个形象解释PID的文档,看了之后理解也深了一点

网友:
以前也玩过一阵PID,不过效果很不理想

网友:
楼主善于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