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串口接收中断的小麻烦。。。

楼主:
各位高手,有2个大麻烦:
1、下好程序后,串口有接收到数据可以跳中断,但是,第二次下程序后,就不能跳到中断处理函数了,必须重新上电后才可以重新跳中断,这是为什么尼?
2、我想用串口接收中断来接收一个字符串,以目前来看只能接收到部分,数据丢失严重,请大家帮我你看看程序,谢谢

网友:
串口初始化(其中usart2暂时没有用到)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和USART部件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将USART1 Tx PB6 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2 Tx PA2 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1 Rx PB7 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将USART2 Rx PA3 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 ENABLE);   //USART1完全映射

/* 配置USART参数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 USART, 配置完毕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发送外城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 清发送外城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网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          //通道设置为串口1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网友:
//中断响应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i;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来判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上面一段是网上copy的,具体数据溢出标志位不太懂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Buf_First_Serial[First_I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500)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test code***************/
printf("interrup happen"); //跳转中断的标志
/**************************/
        USART_SendData(USART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712-1-2.html
去看看  一个很好的串口中断收发例程 正好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