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中GPIO与FPGA其它逻辑通信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Microblaze,单独在EDK中编写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正常,但是将microblaze作为大的ISE工程的IP核加进去的时候,microblaze中的程序运行不正常。具体来说,microbalze中用了4个GPIO,两个分别引到FPGA引脚分别连接液晶屏和按键,另两个GPIO作为内部接口与ISE工程中的其它模块交互数据,用的是ISE12.3。GPIO用的是向导中的generic_gpio,当在mhs中设定为IO,并在EDK的ucf中指定引脚分配时,同时在ISE顶层例化microblaze时前面加上black box,液晶显示和按键正常,但是内部交互的两个GPIO似乎没工作;当将GPIO在mhs中设定为固定方向I或O,同时去掉black box,并且在顶层添加相应的ucf文件时,液晶没有显示,按键也不起作用。请大侠看看是什么问题啊,都调试2周了也没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下吧,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你好

你解决了吗?

网友:
microblaze水太深,请求高人支援!

网友:
目前,也在弄microblaze方面的东西,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