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关于C的问题
while(gets(input)!=NULL){
这样的代码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下面的条件,那么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1.一定能保证有等于NULL的值返回;
2.等待的时间内,不会对系统的实时性等造成影响;
3.干扰发生时,不会造成永远都不返回NULL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