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x系列烧写片外存储器的方法

楼主:
 C28xxx系列可以通过并口, SPI, I2C口连接片外的存储器, 下面的文档中使用SDFlash编程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
还没用过片外存储器,这个要收藏先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烧写片外存储器的方法,其实就是load一个程序到C2000芯片,该程序中有针对片外的FLASH的算法,然后不停的load数据不停地写入片外FLASH。

这个办法有局限性,不同的FLASH芯片要用不同的程序,要写不同的算法。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开发的时候使用外部RAM,量产的时候使用FLASH,烧写好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