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zigbee sensor monitor无法显示拓扑图

楼主:
sensor monitor,我用串口连接了PC与协调器,一个模块用sensordemo,打开sensor monitor后无法显示拓扑。

sensor monitor是连接到协调器了。
sensordemo也在定时的发送report。

不知道sensor monitor采用的什么帧格式来显示拓扑?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

协调器需要增加编译选项“MT_SAPI_CB_FUN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PCI扩展的串口怎么用monitor打不开?我XP,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PCI扩展的串口怎么用monitor打不开?我XP,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调器需要增加编译选项“MT_SAPI_CB_FUNC”

怎么增加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