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中检测CAN总线断线

楼主:
目前正在做一个整车控制器,需求里面要求具有CAN总线的断线检测报警功能,使用的是MPC5604B。

不知道有否知道如何在程序里添加,第一次使用CAN总线,不是很熟,不知道这种断线检测是由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在软件中添加判断CAN接受中断,也有软件底层驱动中对于故障帧的处理来完成,方法应该很多吧,看那种比较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