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断线检测”如何实现?

楼主:
目前正在做一个整车控制器,软件需求里面要求具有“CAN总线的断线检测”报警功能,使用的是MPC5604B。

不知道有否知道如何在程序里添加,第一次使用CAN总线,不是很熟,不知道这种断线检测是由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给每个子站一个编号,然后主站登记这些子站,不断查询子站,如果没有答复就判定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每个子站一个编号,然后主站登记这些子站,不断查询子站,如果没有答复就判定断线啊

[ 本帖最后由 飞雪0 ...

飞雪008,说的非常对,欢我也这么推荐。

背后的理由:CAN L2层,就算有个节点掉了,只要条CAN上还有其他节点连着,
发送报文,也能收到ACK,说以只发是,是不知道对方在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