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inittab文件详解

楼主:
转贴自:http://www.2cto.com/os/201108/98426.html

init的进程号是1(ps -aux | less),从这一点就能看出,init进程是系统所有进程的起点,Linux在完成核内引导以后,就开始运行init程序。

init程序需要读取配置文件/etc/inittab。inittab是一个不可执行的文本文件,它有若干行指令所组成。

理解Runlevel:

  runlevel用来表示在init进程结束之后的系统状态,在系统的硬件中没有固定的信息来表示runlevel,它纯粹是一种软件结构。init和inittab是runlevel影响系统状态的唯一原因。在上述例子中inittab文件起始阶段的注释主

用来描述runlevel:

  Runlevel 0 是让init关闭所有进程并终止系统。

  Runlevel 1 是用来将系统转到单用户模式,单用户模式只能有系统管理员进入,在该模式下处理那些在有登录用户的情况下不能进行更改的文件,改runlevel的编号1也可以用S代替。

  Runlevel 2 是允许系统进入多用户的模式,但并不支持文件共享,这种模式很少应用。

  Runlevel 3 是最常用的运行模式,主要用来提供真正的多用户模式,也是多数服务器的缺省模式。

  Runlevel 4 一般不被系统使用,用户可以设计自己的系统状态并将其应用到runlevel 4阶段,尽管很少使用,但使用该系统可以实现一些特定的登录请求。

  Runlevel 5 是将系统初始化为专用的X Window终端。对功能强大的Linux系统来说,这并不是好的选择,但用户如果需要这样,也可以通过在runlevel启动来实现该方案。

  Runlevel 6 是关闭所有运行的进程并重新启动系统。

inittab文件内容:

  ###表示当前缺省运行级别为5(initdefault);

  id:5:initdefault: /*启动后进入图形界面,设为3则进入字符终端界面*/

  ###启动时自动执行/etc/rc.d/rc.sysinit脚本(sysinit)

  /*

  在inittab文件中以#开头的所有行都是注释行。注释行有助于用户理解inittab文件,inittab文件中的值都是如下格式:

  label:runlevel:action:process

  label是1~4个字符的标签,用来标示输入的值。一些系统只支持2个字符的标签。鉴于此原因,多数人都将标签字符的个数限制在2个以内。该标签可以是任意字符构成的字符串,但实际上,某些特定的标签是常用的,在Red Hat Linux中使用的标签是:

  代码:

  id 用来定义缺省的init运行的级别

  si 是系统初始化的进程

  ln 其中的n从1~6,指明该进程可以使用的runlevel的级别

  ud 是升级进程

  ca 指明当按下Ctrl+Alt+Del时运行的进程

  pf 指当UPS表明断电时运行的进程

  pr 是在系统真正关闭之前,UPS发出电源恢复的信号时需要运行的进程

  x 是将系统转入X终端时需要运行的进程

  runlevel字段指定runlevel的级别。可以指定多个runlevel级别,也可以不为runlevel字段指定特定的值。

  action字段定义了该进程应该运行在何种状态下:

  代码:

  boot 在系统启动时运行,忽略runlevel

  bootwait 在系统启动时运行,init等待进程完成。忽略runlevel

  ctrlaltdel 当Ctrl+Alt+Del三个键同时按下时运行,把SIGINT信号发送给init。忽略runlevel

  initdefault 不要执行这个进程,它用于设置默认runlevel

  kbrequest 当init从键盘中收到信号时运行。这里要求键盘组合符合KeyBoardSigral(参见/usr/share/doc/kbd-*关于键盘组合的文档)

  off 禁止进入,因此该进程不运行

  once 每一个runlevel级别运行一次

  ondemand 当系统指定特定的运行级别A、B、C时运行

  powerfail 当init收到SIGPWR信号时运行

  powerokwait 当收到SIGPWD信号且/etc/文件中的电源状态包含OK时运行

  powerwait 当收到SIGPWD信号,并且init等待进程结束时运行

  respawn 不管何时终止都重新启动进程

  sysinit 在运行boot或bootwait进程之前运行

  wait 运行进程等待输入运行模式

  process字段包含init执行的进程,该进程采用的格式与在命令行下运行该进程的格式一样,因此process字段都以该进程的名字开头,紧跟 着是 运行时,紧跟着是运行时要传递给该进程的参数。比如/sbin/shutdown -t3 -r now,该进程在按下Ctrl+Alt+Del时执行,在命令行下也可以直接输入来重新启动系统。

  特殊目的的记录

  仔细学习例子文件,学习应用其中关于inittab的语法格式。该文件的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忽略,因为超过一半的内容都是注释,剩余的一些文件内容主要是用来实现某些特殊的功能:

  id 的值表明缺省的runlevel是3。

  ud 的值可以唤醒/sbin/update进程,该进程为保持磁盘的完整性,将在对磁盘进行I/O操作之前清空整个I/O缓冲区。

  pf、pr和ca的值只被特定的中断所调用。

  如果系统是专用的X终端,则只需x的输入值。

  getty进程来提供虚拟终端设备的服务,例如:

  3: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3

  标签字段的值是3,3是设备tty3的数字后缀,tty3与相应的进程相关联,该getty进程可以启动的runlevel是2、3、4和5, 当该进程终止时,init马上就重新启动它。启动进程的路径名是/sbin/mingetty,该进程是实现虚拟终端支持的最小版本的getty,为 tty3提供启动虚拟设备的进程。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该值告诉init程序运行/etc/rc.d/rc.sysinit脚本文件来初始化系统,该脚本文件与所有启动的脚本类似,它只是一个包含 Linux的shell命令的可执行文件,注意输入的字符串必须包括该脚本的完整路径。不同版本的Linux存放该脚本的位置也不相同,但不用刻意去记忆 这些位置,只需查看/etc/inittab文件即可,该文件中包含启动脚本文件的确切位置。*/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l0:0:wait:/etc/rc.d/rc 0

  l1:1:wait:/etc/rc.d/rc 1

  l2:2:wait:/etc/rc.d/rc 2

  l3:3:wait:/etc/rc.d/rc 3

  l4:4:wait:/etc/rc.d/rc 4

  ###当运行级别为5时,以5为参数运行/etc/rc.d/rc脚本,init将等待其返回(wait)

  l5:5:wait:/etc/rc.d/rc 5

  l6:6:wait:/etc/rc.d/rc 6

  ###在启动过程中允许按CTRL-ALT-DELETE重启系统

  # Trap CTRL-ALT-DELETE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

  # When our UPS tells us power has failed, assume we have a few minutes

  # of power left. Schedule a shutdown for 2 minutes from now.

  # This does, of course, assume you have powerd installed and your

  # UPS connected and working correctly.

  pf::powerfail:/sbin/shutdown -f -h +2 "Power Failure; System Shutting Down"

  # If power was restored before the shutdown kicked in, cancel it.

  pr:12345:powerokwait:/sbin/shutdown -c "Power Restored; Shutdown Cancelled"

  ###在2、3、4、5级别上以ttyX为参数执行/sbin/mingetty程序,打开ttyX终端用于用户登录,

  ###如果进程退出则再次运行mingetty程序(respawn)

  # Run gettys in standard runlevels

  1: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1

  2: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2

  3: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3

  4: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4

  5: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5

  6: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6

  ###在5级别上运行xdm程序,提供xdm图形方式登录界面,并在退出时重新执行(respawn)

  # Run xdm in runlevel 5

  x:5:respawn:/etc/X11/prefdm -nodaemon

  以上面的inittab文件为例,来说明一下inittab的格式。其中以#开始的行是注释行,除了注释行之外,每一行都有以下格式:

  id:runlevel:action:process

  对上面各项的详细解释如下:

  1. id

  id是指入口标识符,它是一个字符串,对于getty或mingetty等其他login程序项,要求id与tty的编号相同,否则getty程序将不能正常工作。

  2. runlevel

  runlevel是init所处于的运行级别的标识,一般使用0-6以及S或s。0、1、6运行级别被系统保留:其中0作为shutdown动作,1 作为重启至单用户模式,6为重启;S和s意义相同,表示单用户模式,且无需inittab文件,因此也不在inittab中出现,实际上,进入单用户模式 时,init直接在控制台(/dev/console)上运行/sbin/sulogin。在一般的系统实现中,都使用了2、3、4、5几个级别,在 Redhat系统中,2表示无NFS支持的多用户模式,3表示完全多用户模式(也是最常用的级别),4保留给用户自定义,5表示XDM图形登录方式。7- 9级别也是可以使用的,传统的Unix系统没有定义这几个级别。runlevel可以是并列的多个值,以匹配多个运行级别,对大多数action来说,仅 当runlevel与当前运行级别匹配成功才会执行。

  3. action

  action是描述其后的process的运行方式的。action可取的值包括:initdefault、sysinit、boot、bootwait等:

  initdefault是一个特殊的action值,用于标识缺省的启动级别;当init由核心激活以后,它将读取inittab中的 initdefault项,取得其中的runlevel,并作为当前的运行级别。如果没有inittab文件,或者其中没有initdefault 项,init将在控制台上请求输入runlevel。

  sysinit、boot、bootwait等action将在系统启动时无条件运行,而忽略其中的runlevel。

  其余的action(不含initdefault)都与某个runlevel相关。各个action的定义在inittab的man手册中有详细的描述。

  4. process

  process为具体的执行程序。程序后面可以带参数。

  第三部分:系统初始化

  在init的配置文件中有这么一行: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它调用执行了/etc/rc.d/rc.sysinit,而rc.sysinit是一个bash shell的脚本,它主要

  在init的配置文件中有这么一行: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它调用执行了/etc/rc.d/rc.sysinit,而rc.sysinit是一个bash shell的脚本,它主要是完成一些系统初始化的工作,rc.sysinit是每一个运行级别都要首先运行的重要脚本。它主要完成的工作有:激活交换分 区,检查磁盘,加载硬件模块以及其它一些需要优先执行任务。

  rc.sysinit约有850多行,但是每个单一的功能还是比较简单,而且带有注释,建议有兴趣的用户可以自行阅读自己机器上的该文件,以了解系统初始化所详细情况。由于此文件较长,所以不在本文中列出来,也不做具体的介绍。

  当rc.sysinit程序执行完毕后,将返回init继续下一步。

  第四部分:启动对应运行级别的守护进程

  在rc.sysinit执行后,将返回init继续其它的动作,通常接下来会执行到/etc/rc.d/rc程序。以运行级别5为例,init将执行配置文件inittab中的以下这行:

  l5:5:wait:/etc/rc.d/rc 5

  这一行表示以5为参数运行/etc/rc.d/rc,/etc/rc.d/rc是一个Shell脚本,它接受5作为参数,去执行/etc /rc.d/rc5.d/目录下的所有的rc启动脚本,/etc/rc.d/rc5.d/目录中的这些启动脚本实际上都是一些链接文件,而不是真正的rc 启动脚本,真正的rc启动脚本实际上都是放在/etc/rc.d/init.d/目录下。而这些rc启动脚本有着类似的用法,它们一般能接受start、 stop、restart、status等参数。

  /etc/rc.d/rc5.d/中的rc启动脚本通常是K或S开头的链接文件,对于以以S开头的启动脚本,将以start参数来运行。而如果发现存 在相应的脚本也存在K打头的链接,而且已经处于运行态了(以/var/lock/subsys/下的文件作为标志),则将首先以stop为参数停止这些已 经启动了的守护进程,然后再重新运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是当init改变运行级别时,所有相关的守护进程都将重启。

  至于在每个运行级中将运行哪些守护进程,用户可以通过chkconfig或setup中的"System Services"来自行设定。常见的守护进程有:

  amd:自动安装NFS守护进程

  apmd:高级电源管理守护进程

  arpwatch:记录日志并构建一个在LAN接口上看到的以太网地址和IP地址对数据库

  autofs:自动安装管理进程automount,与NFS相关,依赖于NIS

  crond:Linux下的计划任务的守护进程

  named:DNS服务器

  netfs:安装NFS、Samba和NetWare网络文件系统

  network:激活已配置网络接口的脚本程序

  nfs:打开NFS服务

  portmap:RPC portmap管理器,它管理基于RPC服务的连接

  sendmail:邮件服务器sendmail

  smb:Samba文件共享/打印服务

  syslog:一个让系统引导时起动syslog和klogd系统日志守候进程的脚本

  xfs:X Window字型服务器,为本地和远程X服务器提供字型集

  Xinetd:支持多种网络服务的核心守护进程,可以管理wuftp、sshd、telnet等服务

  这些守护进程也启动完成了,rc程序也就执行完了,然后又将返回init继续下一步。

  第五部分:建立终端

  rc执行完毕后,返回init。这时基本系统环境已经设置好了,各种守护进程也已经启动了。init接下来会打开6个终端,以便用户登录系统。通过按Alt+Fn(n对应1-6)可以在这6个终端中切换。在inittab中的以下6行就是定义了6个终端:

  1: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1

  2: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2

  3: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3

  4: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4

  5: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5

  6: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6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2、3、4、5的运行级别中都将以respawn方式运行mingetty程序,mingetty程序能打开终端、设置模式。同时它 会显示一个文本登录界面,这个界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登录界面,在这个登录界面中会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而用户输入的用户将作为参数传给login 程序来验证用户的身份。

  第六部分:登录系统,启动完成

  对于运行级别为5的图形方式用户来说,他们的登录是通过一个图形化的登录界面。登录成功后可以直接进入KDE、Gnome等窗口管理器。而本文主要讲的还是文本方式登录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mingetty的登录界面时,我们就可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系统了。

  Linux的账号验证程序是login,login会接收mingetty传来的用户名作为用户名参数。然后login会对用户名进行分析:如果用户 名不是root,且存在/etc/nologin文件,login将输出nologin文件的内容,然后退出。这通常用来系统维护时防止非root 用户登录。只有/etc/securetty中登记了的终端才允许root用户登录,如果不存在这个文件,则root可以在任何终端上登录。/etc /usertty文件用于对用户作出附加访问限制,如果不存在这个文件,则没有其他限制。

  在分析完用户名后,login将搜索/etc/passwd以及/etc/shadow来验证密码以及设置账户的其它信息,比如:主目录是什么、使用何种shell。如果没有指定主目录,将默认为根目录;如果没有指定shell,将默认为/bin/bash。

  login程序成功后,会向对应的终端在输出最近一次登录的信息(在/var/log/lastlog中有记录),并检查用户是否有新邮件(在 /usr/spool/mail/的对应用户名目录下)。然后开始设置各种环境变量:对于bash来说,系统首先寻找/etc/profile脚本文件, 并执行它;然后如果用户的主目录中存在.bash_profile文件,就执行它,在这些文件中又可能调用了其它配置文件,所有的配置文件执行后后,各种 环境变量也设好了,这时会出现大家熟悉的命令行提示符,到此整个启动过程就结束了。

inittab 文档描述在系统引导及通常的操作期间, 都启动哪些进程(比如/etc/init.d/boot, /etc/init.d/rc, getty 等等).

Init

(8) 讨论有关runlevels (运行级) 的概念, 每一个运行级都有他自己启动进程的集合. 有效的运行级为0 -6 加上用于ondemand 条目的A , B 和C . inittab 文档中的每一个条目有如下的格式:

id :runlevels :action :process

以`#’ 开头的行被忽略.

id

inittab 文档中条目的唯一标识, 限于1-4 个字符(假如是用版本号小于5.2.18 或a.out 的库编译生成的sysvinit 程式, 则仅限于2 个字符).

注意: 对于getty 或其他的注册进程, id 必须是响应的终端线路的tty 后缀, 如1 响应tty1 , 否则, 注册过程不能正常的工作.

runlevels

列出发生指定动作的运行级.

action

描述要发生的动作.

process

要执行的进程. 假如process 域以一个`+’ 开头, init 不会在utmp 和wtmp 文档中为此进程记帐. 这是由于getty 自己主持utmp/wtmp 记帐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个历史遗留的漏洞.

runlevels 域能够包含表示不同运行级的多个字符, 例如123 表示本进程在运行级为1, 2 和3 时都要启动. 用于ondemand 条目的runlevels 域能够包含A , B , 或C . 用于sysinit , boot , 和bootwait 条目的runlevels 域被忽略.

当改变运行级时, 在新运行级中没有给出的那些正在运行的进程被杀死, 先使用SIGTERM 信号, 然后是SIGKILL.

action 域能够使用的动作有:

respawn

该进程只要终止就立即重新启动(如getty).

wait

只要进入指定的运行级就启动本进程, 并且init 等待该进程的结束.

once

只要进入指定的运行级就启动一次本进程.

boot

在系统引导期间执行本进程. runlevels 域被忽略.

bootwait

在系统引导期间执行本进程. 并且init 等待该进程的结束(如/etc/rc). runlevels 域被忽略.

off

什么也不做.

ondemand

在进入ondemand 运行级时才会执行标记为ondemand 的那些进程. 无论怎样, 实际上没有改变运行级(ondemand 运行级就是`a’, `b’, 和`c’).

initdefault

initdefault 条目给出系统引导完成后进入的运行级, 假如不存在这样的条目, init 就会在控制台询问要进入的运行级. process 域被忽略.

sysinit

系统引导期间执行此进程. 本进程会在boot 或bootwait 条目之前得到执行. runlevels 域被忽略.

powerwait

本进程在电源不足时执行. 通常在有进程把UPS 和电脑相连时通知init 进程, Init 在继续其他工作之前要等待此进程结束.

powerfail

类似powerwait , 但是init 不等待此进程完成.

powerokwait

在init 收到电源已恢复的通知后立即执行此进程.

powerfailnow

本进程在init 被告知UPS 电源快耗尽同时外部电源失败(无效) 时被执行. (假设UPS 和监控进程能够发现这样的情况).

ctrlaltdel

在init 收到SIGINT 信号时执行此进程. 这意味着有人在控制台按下了CTRL-ALT-DEL 组合键, 典型地, 可能是想执行类似shutdown 然后进入单用户模式或重新引导机器.

kbrequest

本进程在init 收到一个从控制台键盘产生的特别组合按键信号时执行.

对于此功能本文档尚未完成; 能够在kbd-x.xx 包中找到更多信息(在写作本文档时最新的是kbd-0.94). 当然您可能想为某些"KeyboardSignal" 行为映射组合键, 如为了映射(Alt-上箭头) 能够在键盘映射文档中 使用如下的方式:

alt keycode 103 = KeyboardSignal

举例

这是个和老的Linux inittab 文档类似的例子文档:

# inittab for linux

id:1:initdefault:

rc::bootwait:/etc/rc

1:1:respawn:/etc/getty 9600 tty1

2:1:respawn:/etc/getty 9600 tty2

3:1:respawn:/etc/getty 9600 tty3

4:1:respawn:/etc/getty 9600 tty4

本文档在引导时执行/etc/rc 并且在ty1-tty4 上启动getty 进程.

一个更详尽的inittab 会有不同的运行级(参考本身的注释):

# 进入默认的运行级

id:2:initdefault:

# 在进行其他工作之前先完成系统初始化.

si::sysinit:/etc/rc.d/bcheckrc

# 运行级0 挂起系统, 6 重新引导, 1 单用户模式.

l0:0:wait:/etc/rc.d/rc.halt

l1:1:wait:/etc/rc.d/rc.single

l2:2345:wait:/etc/rc.d/rc.multi

l6:6:wait:/etc/rc.d/rc.reboot

# "3 个键" 按下时要做的工作.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5 -rf now

# 运行级2和3: 在控制台生成getty 进程, 运行级为3时在modem 上生成getty.

1:23:respawn:/sbin/getty tty1 VC linux

2:23:respawn:/sbin/getty tty2 VC linux

3:23:respawn:/sbin/getty tty3 VC linux

4:23:respawn:/sbin/getty tty4 VC linux

S2:3:respawn:/sbin/uugetty ttyS2 M19200

文档

/etc/inittab

zylonite 上是

::sysinit:/etc/init.d/rcS

ttyS0::respawn:-/bin/sh

ttyS1::respawn:-/bin/sh

ttyS2::respawn:-/bin/sh

tty1::respawn:-/bin/sh

tty2::respawn:-/bin/sh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fedra 3 上是

#

# inittab This file describes how the INIT process should set up

# the system in a certain run-level.

#

# Author: Miquel van Smoorenburg,

# Modified for RHS Linux by Marc Ewing and Donnie Barnes

#

# Default runlevel. The runlevels used by RHS are:

#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 4 - unused

# 5 - X11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id:3:initdefault: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l0:0:wait:/etc/rc.d/rc 0

l1:1:wait:/etc/rc.d/rc 1

l2:2:wait:/etc/rc.d/rc 2

l3:3:wait:/etc/rc.d/rc 3

l4:4:wait:/etc/rc.d/rc 4

l5:5:wait:/etc/rc.d/rc 5

l6:6:wait:/etc/rc.d/rc 6

# Trap CTRL-ALT-DELETE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

# When our UPS tells us power has failed, assume we have a few minutes

# of power left. Schedule a shutdown for 2 minutes from now.

# This does, of course, assume you have powerd installed and your

# UPS connected and working correctly.

pf::powerfail:/sbin/shutdown -f -h +2 "Power Failure; System Shutting Down"

# If power was restored before the shutdown kicked in, cancel it.

pr:12345:powerokwait:/sbin/shutdown -c "Power Restored; Shutdown Cancelled"

# Run gettys in standard runlevels

1: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1

2: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2

3: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3

4: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4

5: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5

6: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6

# Run xdm in runlevel 5

x:5:respawn:/etc/X11/prefdm -nodaem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