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设置放大器到底有什么用啊

楼主:
第一个放大器输入输出电压都相同啊,电压并没有放大啊,也没有进行运算,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第二个放大器根本就没看懂啊,为什么信号进入光耦前加个放大器啊,图中的这个放大器起到什么作用啊???
  等着用,很急,谢谢了!

网友:
图一是电压跟随器
图二是积分电路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相关书籍。

网友:
谢谢,嘿嘿,着急用,一时间看不完书,只能问问了

网友:
第一个电路是电压跟随器,输入与输出相等,作用是增大输入的驱动能力,减小输出阻抗;
第二是积分电路,作用就是用在积分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积分电路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接在这里意图是什么呢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好东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