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
        我的专业是机械大类里面的机械电子工程方向,前三年学的都是与机械设计制造相关的课程。毕业设计我选的题目是“基于ARM的智能家居系统设计”,在网上购买了OK6410作为开发系统。由于之前只用过51单片机和MSP430做过两个简单的项目,突然接触到32位的ARM、Windows CE操作系统这样庞大的软硬件综合项目,实在感觉无从下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入门,我对如何完成毕业设计内容有几点不解,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或同僚能不吝赐教,为在下指点迷津!
       该设计是以开发板作为家庭网关,通过ZigBee网络采集家居环境中的各类信息,并可在远程计算机上通过Internet进行查看或设置。因此,应用程序涉及到网络通信与编程。我的设计方案是,在远程计算机上通过浏览器输入IP地址,连接到开发板主机。开发板通过CGI网络编程方式,将信息动态反馈给远程PC网页,并可接受其相关命令对各类家电进行控制。这种方案好像已经有很多先例了,呵呵,但我作为入门级学员,对这个过程还有一些细节不太清楚:

1,要进行网络通信首先就要联网,OK6410在Windows CE系统下该如何进行联网呢?我试着将开发板通过网线连到宿舍里的交换机上(我们的电脑都是这样联网的),但在我的笔记本上,网络邻居里查看工作组计算机时,看不到开发板(只能看到同学的电脑)。我又设定了开发板的IP地址(192.168.0.10,笔记本是192.168.0.9),在笔记本上用Ping命令,也没能Ping通,显示“Request Time Out”。然后我又直接把开发板和笔记本用网线连接起来,还是Ping不通,显示“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是开发板网络设置的问题吗?该如何解决呢?
2,若要采用CGI方式显示动态网页,以便在远程PC上实时查看家电信息,该如何进行呢?需要安装什么CGI插件之类的吗,还是直接在VS2005上就有相关的API函数呢?开发板的应用程序大体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3,我在下载到的一些类似毕业设计论文里(都是基于Linux的)看到,他们都重新设计了Bootloader和内核、文件系统,我对此也不是很了解,请问可否直接用开发板默认已安装的Windows CE 6.0来开发这个应用程序呢?关于ZigBee组网需要的硬件驱动可暂不考虑,系统硬件就只有开发板。

       以上几个问题我查看了很多书籍和网页,都没能彻底解决,所以来到论坛,希望大家能给予在下必要的指点,我一定由衷感谢,没齿不忘!

网友:
这个开发板没有用过。不过,你的网络设置有问题吧。
一般的路由器设置在192.168.1.1
其他的设置在192.168.1.x
ping的时候要先ping一下路由器。看看通不通。
路由都ping不通就不用研究别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解答!可是我是在宿舍内进行调试的,宿舍里是通过交换机连接校园网的,没有路由器。我按照你的建议,在电脑上Ping了192.168.1.1,果然不通。为什么我把开发板和电脑直接用网线对接,设置开发板的IP(比如192.168.0.19),在电脑上也Ping不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ng不通有几种可能,第一可能是防火墙等原因,第二就是网段设置有问题, 你先Ping网关看能不能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