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花点时间让你彻底搞懂I2C总线

楼主:
前言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有网友在咨询I2C的问题,这里就I2C总线做一个给比较全面的总结,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耐心的看下去,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1. 基础知识】

1.1. 关于口线电平

I2C总线中有2个口线,SDASCL。这两个口线对为OC输出。什么是OC呢?相对OC还有什么输出呢?

OC就是开漏输出(Open Collector)的简称,有时候也叫OD输出(Open-Drain),OD是对mos管而言,OC是对双极型管而言,在用法上没啥区别。

相对于OC输出,另一种输出叫推挽输出(Push-Pull),一般的MCU管脚输出可以设置这两种模式。这里分别介绍下这两种输出的不同点。

推挽输出 : 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开漏输出 : 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未接任何电平,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对于MCU的开发者来讲,简单的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如果管脚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高时,IO口相当于VCC, 输出低时IO口相当于接地。如果管脚设置成开漏输出模式,输出高时,IO口的电平会和与其相连的口线进行与操作,如果都为高,才会被上拉拉成高电平,输出为低时,也相当于接地。

I2C总线要实现线与的功能,所以SDASCL口线都必须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我们使用MCU的硬件I2C接口时,口线会被自动设置成开漏。但有时候我们会使用IO口来模拟I2C总线,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设置口线呢?

这里要分两种情况,如果MCU的口线支持开漏输出模式,则可以直接把SDASCL设置成开漏输出。例如Silicon C8051系列MCU,它的口线就支持开漏和推挽输出。如果MCU不支持开漏输出那怎么办呢?例如MSP430。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例程代码都是直接设置IO口的高低电平,这样做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我们只满足了I2C总线在自己这端的时序要求。而没有考虑到连接在总线上的其他器件。如果总线上其他器件的电平和MCU输出的电平一致,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如果两边的电平不一致时,这样做就有一定风险造成IO的损坏。当你输出高时,相当于IO口连接到VCC,如果对方这是恰好输出的是低电平,那就相当于短路了。当然如果软件做的合理,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的,但总线上的很多器件都不是由你能控制的,如何设计出更合理的软件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呢?

对于不支持开漏输出MCU,我们最合理的做法是,当设置口线电平为高时,我们把口线设置成输入状态,然后利用口线上的上拉电阻来把口线拉高。这样即使是两边电平不一致时,也不会造成IO口的损坏。

。。。<未完待续>

网友:
1.2. 关于总线口线

大家都知道I2C是由SDASCL两个口线组成的。这两个口线的高低电平组合、上升下降边沿组合就形成了总线的各种时序。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枚举,看下两个口线能组合出什么样的时序出来。

上表中灰色部分不是I2C总线关心的,9,10分别被定义为I2CSTARTSTOP信号。

I2C数据总线SDA是在时钟为高时有效,在时钟SCL为高期间,SDA如果发生了电平变化就会终止或重启I2C中线,所以我们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要在SCL为低的时候去更改SDA的电平。

网友:
好 好  太棒了  楼主更新呀   特期待

网友:
楼主开题写的很好啊,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1.3. 关于I2C总线的时序

    在上一节中我讲到了由SDA和SCL能形成的各种电平组合,那么这些组合如何在I2C总线上得到应用的呢?

    在这一节,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分析I2C总线的逻辑时序。首先是I2C的START信号。

    START信号是在SCL位高电平时,SDA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是这样设计呢?

     这个和I2C的多主性能有一定关系。因为I2C的总线是开漏输出的,总线上接上上拉电阻后,SCL和SDA就变成了高电平,这个时候挂接在总线上的任意一个I2C主机口可以把SDA拉低,即产生了一个START信号,挂接在总线上的其他I2C主机检测到这个信号后就不能去操作I2C总线了,否则会发生冲突。直到检测到一个STOP信号为止。

STOP的信号是在SCL口线为高时,SDA产生一个上升沿。STOP信号之后,I2C总线恢复到初始状态

 那么这两个时序如何在在我们软件中实现呢? 这里我以MSP430为例,探讨下如何合理的实现这样的代码. 首先,我们需要把SDA和SCL的口线都设置成输入模式(前面讲了为什么),当口线设置成输入模式时,PXOUT寄存器的值是用来设置口线是上拉还是下拉,PXOUT需要设置成上拉。(想一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设置成下拉的话,一般I2C的总线会接2个上拉电阻,就相当于总线上是图1的等效电路。

当我们设置为口线为输入时,口线的高电平就不会是VCC,而是一个分压后的电平。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签定完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描述中这一句我还是不懂,能详细讲讲吗?谢谢!

“对于不支持开漏输出MCU,我们最合理的做法是,当设置口线电平为高时,我们把口线设置成输入状态,然后利用口线上的上拉电阻来把口线拉高。这样即使是两边电平不一致时,也不会造成IO口的损坏”。

网友:
楼主好用心,前些天搞stm32的硬件I2C 头大,特地好好的看了下 Philips的I2C资料,比较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讲的很实用,却是在用IIC时发现了把端口置高电平损坏器件的问题,最后通过LZ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说就是IIC总线上会连接多个器件。
在软件模拟IIC总线接口时:
假设通过P1.1,P1,2分别控制SCL,SDA
如果需要SDA传输一个高电平很多书上都是直接
P1DIR = BIT2;
P1OUT |=BIT2;
这么做当总线上其它从器件SDA也输出高电平相当于短路,会损坏器件。
正确做法是
SCL,SDA连接一个上拉电阻接VCC
然后
P1DIR  ~= BIT2 端口置输入状态相当于置高电平
P1DIR |= BIT2 端口置输出状态相当于置低电平

网友:
写的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很好啊  正在学习I2C

网友:
很好的帖子, 我想请教下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我想请教一下,

你说的情况是MCU输出高电平 的时候,  第X个器件恰好是低电平的话.
可能会烧毁MCU的IO口,    你说的方法我也理解.就是设置成输入入态,相当于高阻态, 让电流由上啦电阻提供.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如果是相反呢,  MCU 输出低电平, 但是 器件是高电平的情况下,   会不会也会烧毁MCU的 IO呢

网友:
不错的帖子

MCU输出为低电平的话相当于接地,即使是开漏输出的话也是相当于接地,,会不会器件本身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讨论一下24楼的问题
MCU输出为低电平的话相当于接地,即使是开漏输出的话也是相当于接地,平时的时候用器件经常会把某个引脚置低或者直接接地,也是没事的,是不是器件引脚本身就可以接地呢?

网友:
由于家里添丁,所以这段时间有点忙,没来及写下段的,先回答下网友的问题。
1. 但是如果是相反呢, MCU 输出低电平, 但是 器件是高电平的情况下, 会不会也会烧毁MCU的 IO
   答: 如果MCU输出低,而器件是高电平,这样的情况只会发生在你的器件也是一个非标准的I2C设备时。因为标准的I2C设备是要求SCL和SDA都为开漏输出,所以MCU是可以随时拉低口线而不受从器件影响的。如果你的从机是用MCU模拟或者FPGA来实现的,那么你也应该参见我前面讲的方法,不能用推挽的输出高电平。
2. 是不是器件引脚本身就可以接地呢?
答: 是的,MCU的管脚是可以直接接地的,我们建议不用的管脚可以直接接地。
3.  如果我的IC总线只控制一个设备,是否可以直接用GPIO口线输出高低电平来模拟SCL和SDA。
    答 :如果是直接用IO口输出高低电平,在多主多从时,可能造成IO口损坏。另外,当I2C从设备支持CLK strech 时,有可能造成CLK口线的损坏。关于CLK stretch 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介绍到。

Triton.zhang
QQ: 906411450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对使用I2C来说,够用了。

网友:
看着简单易懂,希望楼主继续啊,谢谢

网友:
写的很好~正好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
好像还没有完吧

网友:
真给力 我幸运了

:carn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好!非常感谢

网友:
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看见这个帖子呢,我查看了很多的书籍中有关IIC的内容!~

网友:
楼主的解说很好,很容易懂啊!呵呵,我转载了啊

网友:
讲的很明白啊

网友:
讲的好啊!

网友:
收获颇丰,感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打包带走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热心!

网友:
楼主,可否一起讲讲 USI, SPI,UART

网友:
讲的简单易懂,挺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必须 顶了,收藏了

网友:
楼主给个word文档吧,好东西求下载,要电设了

网友:
我直接用stc的51单片机驱动iic设备,,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在看你的帖子之前我还真没考虑过io电平的事,,我用fpga做的也还好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都是驱动一个eeprom,,

网友:
有没有人用430模拟I2C,SDA,SCL都用输出模式,而没有用到楼主说的,也正常使用,或者端口烧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你说的这种方法。但是输入状态时,我没有使能上下拉电阻,与楼主说的有这点不一样。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加油 另外恭喜楼主家里添丁

网友:
我从不轻易夸人,但是楼主真的很赞啊!

网友:
这个必须搞懂它

网友:
很好很强大,找了很久了,强烈膜拜楼主

网友:
好贴

虽然看不明白,或许以后会用到

网友:
很不错啊楼主,真是辛苦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更新!太给力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非常值得一看,更值得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B:

P1DIR  ~= BIT2 端口置输入状态相当于置高电平
P1DIR |= BIT2 端口置输出状态相当于置低电平      这个不太明白,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烧坏IO口的情况是出现在模拟IIC的情况下吧,如果用单片机自带的iic接口也会出现烧坏IO口的情况吗

网友:
学习了 给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