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学习(三)-----#ifndef,#define #end专题

楼主:
LM3S9B96学习(三)-----#ifndef,#define #end专题
有网友问到对头文件中防止重复定义的宏不是很清楚,例如
#ifndef __SYSCTL_H__
#define __SYSCTL_H__
......
#endif
现在我就专对这个宏讲一下我的理解(如果我有的地方讲的不对,请网友指正。共同学习)。
预处理命令之条件编译(#ifdef,#else,#endif,#if等),预处理就是在进行编译的第一遍词法扫描和语法分析之前所作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对源文件进行编译前,先对预处理部分进行处理,然后对处理后的代码进行编译。这样做的好处是,经过处理后的代码,将会变的很精短。

1.# ifdef和#ifndef 等用法
一般在头文件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如果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这样就会有选择性的编译进来。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在TI的库函数中有如下的习惯性定义 如:sysctl.h
#ifndef __SYSCTL_H__
#define __SYSCTL_H__
......
#endif
当然如下的句子的含义是类似的(这个是在不同的平台编译器(PSoC Creat)下的定义,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
#if !defined(CY_ADC_DELSIG_ADC_H)
#define CY_ADC_DELSIG_ADC_H

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
#ifndef ×××
#define ×××
...
int i;
...
#endif
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i。在Keil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rvmdk\…….axf: Error: L6200E: Symbol i multiply defined .),而当我们在普通的在C语言程序(运行在PC平台上的C代码)中却可以成功编译。如果要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加一个extern就可以了。如:声明 extern int i;但是我们最好不要把变量定义在.h文件中。

扩展学习(转自网络)
这里主要是对条件编译(#ifdef,#else,#endif,#if等)进行说明。
以下分3种情况:
1:情况1:
#ifdef _XXXX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表明如果标识符_XXXX已被#define命令定义过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

段2进行编译。
例:
#define NUM
.............

#ifdef NUM
   printf("之前NUM有过定义啦! \n");
#else
 printf("之前NUM没有过定义!:( \n");
#endif
   如果程序开头有#define NUM这行,即NUM有定义,碰到下面#ifdef NUM的时候,当然执行第一个printf。否则第二个printf将被执行。
   我认为,用这种,可以很方便的开启/关闭整个程序的某项特定功能。

2:情况2:
#ifndef _XXXX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里使用了#ifndef,表示的是if not def。当然是和#ifdef相反的状况(如果没有

定义了标识符_XXXX,那么执行程序段1,否则执行程序段2)。例子就不举了。

3:情况3:
#if 常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这里表示,如果常量为真(非0,随便什么数字,只要不是0),就执行程序段1,否则执行程序段2。这种方法可以将测试代码加进来。当需要开启测试的时候,只要将常量变1就好了。而不要测试的时候,只要将常量变0。

网友:
支持一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